cnc根据参数自动生成加工程序

楼主(2016-05-18):
各位大师请问一下有没有知道CNC系统是如何根据参数自动生成加工程序的,下图一是加工参数(产品参数),下图二是生成的加工程序;F\R\B就是X\Y\Z,设备主要做空调管件折弯用的

网友A:
就是G代码的生成,就像UG那样的软件,会根据图形自动生成G代码一样,根据参数生成G代码应该简单些,因为都是设计者定制好的参数。

楼主(2016-12-12):
已经知道是怎么生成的了,系统内部安装了一个软件,输入完参数后一点确定就会启动软件生成一个文件保存在闪存内,然后打开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