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A1000报警CPF20

楼主(2016-05-18):
安川A1000报警CPF20怎么解决,请大师指教

网友A:
多大功率的呀??主板控制电路的问题额,是上电报吗??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变频器报CPF的报警,一般都是硬件方面有问题,建议跟我们售后部门021-36567900转607联系。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700号D2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