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哪些部件需定期更换和维护

楼主(2016-05-19):
      变频器是由许多电子零件构成,例如半导体元件等,在使用和维护当中就涉及到更换某相关部件的问题,由于变频器组成或物理特性的原因,在一定的时期内会产生劣化,因而会降低变频器的特性,甚至会引起故障。由此,为了预防维护,有必要实行定期更换。

一、更换冷却风扇

       变频器主回路半导体器件冷却风扇加速散热,保证在允许温蒂以下正常运行。而冷却风扇的寿命受限于轴承,大约为10000~35000h。当变频器连续运行时,需要在几年之后更换一次风扇或轴承。冷却风扇的更换期受周围温度的影响很大,在检查是发现异常声音,异常振动时,冷却风扇必须立即更换。

二、更换电容器

       在中间直流回路使用的是大容量电解电容器,由于脉冲电流等因素的影响其性能要劣化。劣化受周围温度及使用条件影响很大,一般情况下,使用周期大约为5年,电容器的劣化进过一定时间后发展迅速,所以检查周最长为一年,接近寿命是最后为半年以内。

三、更换定时器

       定时器在使用数年之后,动作时间会有很大变化,所以在检查动作时间之后进行更换。

四、更换熔断器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大与负载电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寿命约为10年,需要在此时间内检查维护甚至更换。

五、更换继电器/接触器

       继电器和接触器达到一定累积开关次数后,后发生接触不良,由此需要检查和更换。

其次,知道了可能需要更换的元器件,在这里简单补充一下更换元器件的基本要求。

1)搞清楚需要更换器件的基本参数与外形情况。基本参数包括额定工作电流、电容器的电容量、电阻器的电阻值、GTR达林顿器件的数值(电流放大系数)、IGBT(包括IPM)器件的开关特性与饱和电压等。外形要求包括外部尺寸、端子位置与安装形式等,然后按相同要求更换所需器件。

2)所有接插件拆卸时应作记录或记号,以免更换或恢复时错位。

3)功率器件与散热器的接触面要均匀涂上导热硅脂,并用螺钉紧固。

最后,大部分情况下,机器是处于运行状态的,当机器不在运行的时候,就需要对变频器进行妥善的保管。

1)保管

     室内应干燥、无直接阳光、无腐蚀性气体、无灰尘;相对湿度在20%~90%且无霜冻;温度在-10~30℃之间(如果温度在40℃左右,保管期不超过6个月;50℃左右,保管期不超过3个月)。

2)维护

    由于变频器的主电路与控制电路中使用较多的电解电容器,如果长时间不用,会使漏电增加,耐压下降,即加速劣化(温度越高,劣化越快),因此,每年至少外加电源一次,使其修复通电时间为

    30~60min,特点是只需对变频器单体通电(不必接上电动机),把变频器的输入端接上电源即可。

网友A:
希望有伺服模块内部的电路原理解释,sie20034是西门子的驱动芯片,哪位大师知道它的管脚定义和工作原理,请赐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