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在线运行中更换模块步骤

楼主(2016-05-19):
西门子300PLC在线运行中如果输入量模块坏了,怎么进行更换不影响生产。在不停机的情况下是否能够更换。把模块电源断掉,然后更换可以么。

网友A:
CPU主机架是不允许热插拔的,远程机架ET200M如果使用有源底板支持热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主机架是不允许热插拔的,远程机架ET200M如果使用有源底板支持热插拔。

如果现在模块需要更换,设备还都在运行,咋整,不能更换了么?不可能CPU打STOP停电啥的。

网友B:
学习了,这个论坛真好 可以学到好多知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狼牙精神 CPU主机架是不允许热插拔的,...

如果不支持热插拔就不能更换,更换会引起故障停机。

网友C:
停下来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