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压解析包的时候读不出studio版本

楼主(2016-05-19):
本人安装了robotstudio5.15和5.61两个版本软件,由于练习需求需要解压5.15版本解析包,在解压解析包的时候读不出studio5.15版本,有啥方法么?已经试过了单独安装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是在解析包的时候机器人系统库需要选择相应版本的机器人系统库。。。。。。。。。。

网友A:
还是不行啊,一直提示:未找到RobotWare6.03.014,这是为什么啊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原来是在解析包的时候机器人系统库需...

网友B(2016-06-19):
你好,我也遇到同样问题,请问你解决了没?能否指教下?

网友B(2016-11-19):
重新安装,选择默认路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