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MCGS界面动起来!

楼主(2016-05-19):
如上,是一个水源热泵自动控制系统,冬季开B阀门供热,夏季开A阀门制冷。目前数据库里定义了2个变量:潜水泵和系统循环泵。现需要添加一个自动运行按钮实现如下功能:按钮按下,系统循环泵先启动,10S后潜水泵启动。试问,想要实现此功能需要有哪些设置,脚本程序应该怎么写?正在做毕业设计,掐在这了,求高手指点啊!!!先谢谢了

网友A:
你这个是模拟画面?  每个开关和管线都要定义变量,然后在界面下应该可以编程,哪个开关打开依次有什么动作顺序 就那种简单的C语言 以前我做过组态王的一个画面 比你这个要复杂 其实很简单的  看下视频学习下 一会就搞定了 画面都出来了动起来就简单了

楼主:
你做过水源热泵相关的?…其实动起来只是第一步了,后续还有用户参数、报警什么的。。。挺烦的感觉。以前没做过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模拟画面?  每个开关和管线都要定义变量,然后...

网友A:
我做的是油田的油开采出来然后经过三相分离过程的模拟画面 没有实际数据 纯模拟,包括比如温度显示啊 报警啊 运动方向啊  什么的 模拟的 不是实际项目

网友B(2016-07-13):
用触摸屏自带的流动块就可以了啊。变量为零时流动非零时停止

网友C:
下下来看看,谢谢楼主分享下下来看看,谢谢楼主分享是

网友D(2016-09-18):
做个动工的。。。。。。。。

网友E(2016-11-21):
用if then可以控制

网友F:
你多参与发帖,回帖 积分自然就来了。

网友G: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网友H(2018-02-27):
不错的资源,多谢分享

网友I(2019-01-14):
我也不会这个,谁知道说下

网友J(2019-09-17):
引用 网友B:
用触摸屏自带的流动块就可以了啊。变量为零时流动非零时停止

是的

网友K(2023-02-28):
我学的组态书上有这么一个课题的,关于水箱液位,可以参照一下,参数报警啥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