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里会不会用到PLC?

楼主(2016-05-19):
如题,机器人里会不会用到PLC,机器人行业未来发展潜力如何?

网友A:
会的,有的简易的机器人,轴数少,动作不复杂的话,用plc也可以搞定的

楼主:
复杂的呢?是不是嵌入式会多一点

引用 网友A:
会的,有的简易的机器人,轴数少,动作不复杂的话,用pl...

网友B:
机器人里面也是有PLC的  品牌不一样PLC不一样

网友C:
机器人其实就是一个自动化及智能化的机械手,简单机器人就是PLC 控制的

网友D:
其实机器人是一个大趋势,在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应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是问机械手的制造工艺吗

网友E:
成熟的关节机器人比如ABB,FANUC,KUKA等品牌,机器人里面自带操作系统,完成轨迹控制和IO控制,所以它的编程方式与PLC不同,更类似与脚本编程的方式。

网友F:
成熟的机械手应该都有自己的控制系统吧,但是在实际的工业应用中,机械手会作为整个系统的一个设备配合plc进行整个系统的连锁控制。在有些系统里可以把机械手看作是普通的单机电气设备,机械手控制系统里也有自己的IO接线端子。

网友G:
听起来很牛啊,PLC可以控制些简单的动作。

楼主:
机械手应该是工业机器人的范畴,,那么还有人形机器人,服务型机器人之类的呢??

引用 网友D:
楼主应该是问机械手的制造工艺吗

网友H:
机器人与外部设备配合才能形成工作站。。。所以无需要PLC

网友I:
简易的机器人,动作不复杂的话,用plc也可以搞定的

网友J(2017-11-14):
应该会用到 还挺重要

网友K:
机器人肯定要用到PLC的,plc相对于机器人来说还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机器人内部就含有PLC

网友L:
多谢分享,我努力去赚积分,好向大神们学习

网友M:
引用 网友D:
其实机器人是一个大趋势,在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很大的应用

有的简易的机器人,轴数少

网友N(2019-11-28):
一般集成项目,机器人和PLC互相配合使用的。

网友O(2020-06-27):
当然用的到啊,

网友P(2020-10-10):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不了。大家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P:
学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