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子电流能够通过铭牌数据计算出来吗

楼主(2016-05-19):
用的是绕线式三相异步电机,供电电源频率与电压已知,转子上三相分别串联三个阻值已知的电阻,能够算出转子电流吗?如果可以,怎么算?如果不行,能简单讲解一下为什么吗?x

网友A:
这个应该 不能准确计算 ,环境因素不好确定(带载。轻载。空载等)

楼主:
如果就是空载呢,能计算出来吗,还是会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

网友B:
试机用钳型电流表卡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试机用钳型电流表卡一下不就知道了

 转子电流频率很低,钳表量不准的。

网友C:
查电机手册,型号、功率、极数、定子电流、转子电流等参数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