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如何选型

楼主(2016-05-19):
选择接触器时应从其工作条件出发,主要考虑下列因素:

1、控制交流负载应选用交流接触器;控制直流负载则选用直流接触器。

2、接触器的使用类别应与负载性质相一致。

3、主触头的额定工作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负载电路的电流;还要注意大是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工作电流是在规定的条件下(额定工作电压、使用类别、操作频率等)能够正常工作的电流值,当实际使用条件不同时,这个电流值也将随之改变。

4、主触头的额定工作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负载电路的电压。

(1)选择接触器的类型:

根据电路中负载电流的种类选择。交流负载应选用交流接触器,直流负载应选用直流接触器,如果控制系统中主要是交流负载,直流电动机或直流负载的容量较小,也可都选用交流接触器来控制,但触点的额定电流应选得大一些。

(2)选择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压:

应等于或大于负载的额定电压。

(3)选择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

被选用接触器主触头的额定电流应不小于负载电路的额定电流。也可根据所控制的电动机最大功率进行选择。如果接触器是用来控制电动机的频繁启动、正反或反接制动等场合,应将接触器的主触头额定电流降低使用,一般可降低一个等级。

(4)根据控制电路要求确定吸引线圈工作电压和辅助触点容量:

如果控制线路比较简单,所用接触器的数量较少,则交流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压一般直接选用380V或220V。如果控制线路比较复杂,使用的电器又比较多,为了安全起见,线圈的额定电压可选低一些,这时需要加一个控制变压器。直流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压应视控制回路的情况而定。而一系列、同一容量等级的接触器,其线圈的额定电压有好几种,可以选线圈的额定电压和直流控制电路的电压一致。直流接触器的线圈是加直流电压,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一般是加交流电压。有时为了提高接触器的最大操作频率,交流接触器也有采用直流线圈的。如果把直流电压的线圈加上交流电压,因阻挠太大,电流太小,则接触器往往不吸合。如果将交流电压的线圈加上直流电压,则因电阻太小,电流太大,会烧坏线圈。

选择接触器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额定工作电压

额定电流

主触点数量和辅助触点数量

最大断开电流

对于接触器我们要考虑到其灭弧性能的好坏,这直接影响到接触器寿命和对周围电器的安全。

楼主:
科创在线,专业工控产品销售服务平台:www.control-onlin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