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驱动器反馈脉冲不同

楼主(2016-05-19):
欧姆龙CP1控制台达B2驱动器,PLC给驱动器时同时让刹车得电,发送1000脉冲,而驱动器直走了997个,然后停止,伺服ON用一个继电器控制,新手刚入门

网友A:
你好,从你的描述来看,这个问题有可能跟你伺服使能信号和脉冲输出的先后时序有关。你的伺服是带制动的,驱动器通常是接收到使能信号后才释放刹车,所以正确的时序应该是使能输出后延时1-1.5秒后再输出脉冲,这样才能确保伺服正确动作。

网友B:
回复内容:这个也试过,伺服使能延时发脉冲,脉冲发完,延时伺服刹车

引用 网友A:
你好,从你的描述来看,这个问题有可能跟你伺服使能信号和...

网友A:
  你好,我不太清楚伺服在你设备上的应用情况,一般来说在伺服驱动器在上电后使能信号保持输出就可以,不需要每次动作完成后断开使能。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问题的发送。如果确实需要断开使能的话,建议把驱动器的定位完成信号接入PLC,确保伺服电机已经完全静止后再断开使能信号。

网友B:
回复内容:由于伺服电机是一直在负重状态,不断开使能,电机一直在工作,两三个小时后伺服很烫,如果一直使能的话,脉冲很准确,我只是想能不能实现断开使能脉冲依然准确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不太清楚伺服在你设备上的应用情况,一般来说...

网友A:
你好,按照你的描述,丢脉冲的情况应该就是使能和刹车信号的动作时序引起的。台达B2伺服我们前一阵一个项目上刚用过,你可以把它的定位到达信号用起来,确保伺服停下后再断使能。启动时候把延时时间加长,确保刹车松开后再发脉冲。把启动和停止的时序调整好应该就可以解决丢脉冲的问题。

网友B:
回复内容:感谢你的回复,我试试这个方法

引用 网友A:
你好,按照你的描述,丢脉冲的情况应该就是使能和刹车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