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30kw电机星三角启动应配多大的接触器,热继电器和电缆线?

楼主(2016-05-19):
18.5kw,30kw电机星三角启动应配多大的接触器,热继电器和电缆线?

网友A:
直接去选型手册,上面有电机功率对应选择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选型手册,上面有电机功率对应选择型号的。

直接启动的是根据额定电流选的,但星三角启动的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的

网友B:
如果没有正反转要求,主回路采用2个接触器分别接U1、V1、W1、U2、V2、W2。18.5KW电机选25A接触器,6mm²电线,30KW电机选45A接触器,16mm²电线。

网友C: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D:
18.5KW电机,额定电流约等于37A。为今后维修需要选择接触器统一档次,一般40A只能往上选不能往下,热继电器根据安装位置可选,一般宜总电路计算选择有包括37A区域档次。导线10平方毫米。

30KW电机,额定电流60A。接触器选择最小60A,亦可以往上一档。热继电器区域有60A档次。导线16平方毫米。

电机没有正反向要求,控制方式为自动控制:所需接触器3个主接触器、星型接触器以及三角接触器(如果有正反向增加主接触器一个,并宜增加能耗制动)。时间继电器一个。热继电器一个。为星三角转换期间防止星、三角接触器间的延时竞争宜在控制回路中增加中间继电器一个,保证能使星型接触器完全脱开后,三角接触器吸合。防止星、三角转换主回路短路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