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CF3故障

楼主(2016-05-19):
  台达变频器VFD系列“CF3”故障的检修过程和故障分析:

  检查过程:

  检查变频器的整流模块、逆变模块,测试特性好。将变频器送电,显示CF3,按复位键无效。CF3故障解释:

  1、直流侧电压侦测线路异常。

  2、ISUM模拟/数字线路异常。

  3、U相传感器线路异常。

  4、W相传感器线路异常。

  故障原因分析:

  根据CF3故障解释,出现故障的原因可能有三种:

  1、直流电压检测坏。

  2、控制卡损坏。

  3、U相、W相传感器损坏。

  首先,检测第一种可能性。测试输入电压为380V,用通讯软件读变频器的直流电压,显示为540VDC,正常!排除直流电压检测故障原因。如果以上数据不正常,就可以判定是直流电压检测问题。

  其次,检测控制卡状况。更换一块良好的控制卡,上电,还是显示“CF3”故障报警。说明原来的控制卡没问题。如果显示正常,设置参数,变频器开机运行正常,说明是原来的控制卡坏。需要做进一步的板卡线路检修。

  最后,测试U/W相霍尔监测单元,这是台达变频器该故障损坏率比较高的地方。可以将霍尔元件拆下测试其输出电压,如果其超出正常的范围,就可以判定其损坏。

  维修过程:

  该变频器经上述检测过程发现是霍尔元件损坏,更换霍尔元件,安装后变频器送电显示正常。带电机运行,显示电流和实际测试电流一致,带负载到额定电流,变频器发热也正常,该变频器修复。

  经验总结:

  此故障原因80%以上由霍尔元件的损坏造成。其次是控制卡模拟线路故障引起。极少情况下有电压检测损坏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