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的日常维护保养

楼主(2016-05-19):
电磁流量计是现在市场上用的非常广泛的一款流量计种类,其中的电磁流量计的代表品牌常州成丰,拥有流量仪表行业三十余年的技术和经验,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发展国产的高端的电磁流量计,开发新技术,以产品的技术先进、操作方便、优质质量得到客户的信赖。拥有专业技术人员、拥有优秀销售人员、拥有高素质售后服务,确保让客户对常州成丰的肯定。

    电磁流量计使用的这么广泛,除了电磁流量计的特点,安装与使用,常见故障排除之外,还要注意电磁流量计的维护保养。就像汽车一样,保养的好使用寿命自然会延迟。

电磁流量计的维护保养

电磁流量计转换器具有自诊断功能。除了电源和硬件电路故障外,一般应用中出现的故障均能正确给出报警信息。这些信息在显示器右下方给出相应提示。电磁流量计常见故障的维护与保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励磁报警

出现此现象时,应检查励磁接线x和y是否开路,检查励磁线圈电阻值是否正常,以此判定转换器是否有故障。常州成丰

1.2 测量的流量不准确

出现此情况时,应检测流体是否充满传感器测量管,信号线连接是否正常,检查传感器系数、传感器零点是否按传感器标牌或出厂校验单设置正常。成丰仪表

1.3 仪表无显示

出现此故障时,应首先检查电源是否接通,检查电源保险丝是否完好,检查供电电压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上述都正常,应将转换器送与生产厂家进行维修。

1.4 空管报警

出现此问题时,应测量流体是否充满传感器测量管,检查信号连线是否正确。检查流量传感器电极是否正常。用导线将转换器信号输入端子a、b和c三点短路,此时如果“空管报警”提示撤消,说明转换器正常,有可能是被测流体电导率低或空管阈值及空管量程设置错误。

网友A:
(1)监测中心软件结构

起重机安全监控管理系统软件系统以VisualC#.net为开发平台,实现服务器设置、DTU设置、传感器设置、 数据通信、DTU状态显示、数据实时显示、数据超限报警、数据存储、历史数据查询等9个模块的功能,其结构如图3所示。其中服务器设置模块包括工作模式选择和侦听端口设置;DTU设置模块主要是对GPRS DTU的参数设置、启停操作等;传感器设置模块主要是对6个应变传感器和1个倾角传感器的灵敏度、动态范围等参数设置;数据通信模块负责完成服务器与DTU之间的命令、状态和数据的GPRS传输;DTU状态显示模块包括用户ID号、 登录时间、用户电话号码(DTU SIM号)、动态IP等信息;数据实时显示模块实现架桥机各个组成部件的状态信息以及应变传感器和倾角传感器的实时曲线显示;超限报警模块负责在应变和倾角传感器的状态超出设置范围时鸣笛方式报警;数据存储模块完成数据入库存储; 历史数据查询模块是指用户可以根据数据名称和采集时间来调阅该架桥机在所有施工过程中记录的人工操作和设备状态的详细资料。

CWEV93L8Z~L}MGI9SZ0_)$M.jpg           9V(W8VM]Z4I6YPQE0C@7C97.jpg

(2)监测中心数据通信方式

监测中心软件采用基于TCP/IP协 议 中 的Socket实现服务器端的数据通信,具体过程如图4所示。首先创建服务器套接字(Socket),然后对服务器套接字进行信息绑定(Bind), 并开始监听连接(Listen),等待接受来自客户端的连接请求(Ac-cept ),如果客户端(DTU) 有连接请求就开始数据传输(Send/Receive),传输完毕后关闭套接字(Close-Socket)。

4.系统测试结果

图5为架桥机安全监控管理系统状态监测系统主显示界面,左侧为架桥机各机构导航栏,双击任意机构可查看该机构当前具体的操作和状态信息;下侧为模拟量信息显示栏, 通过勾选不同机构, 可以查看和比较前支腿(左、右)、后支腿(左、右)和主梁(左、右)等机构同一时刻的受力和倾角偏斜情况。

测试结果表明,通过GPRS网络对架桥机各个工况下安全状态进行监测及超限报警的技术方案可行,通过该系统,专业管理人员可以随时、随地接入Internet,实时查看架桥机整个工作过程的人工操作与结构状态信息,必要时,可对数据作进一步分析,为实现架桥机故障的远程诊断与维护提供技术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