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 湿度控制PID参数整定

楼主(2016-05-19):
一台恒温横湿箱,湿度PID参数(实际只用比例P,积分I)调了很久,还是没有调出来。相对湿度要求正负5。湿度发生器是一个电加热管加热水产生的。

网友:
先是只用比例控制,比例分别为10,20,30,,50的曲线

网友:
比例+积分控制时的曲线

网友A(2017-08-16):
湿度怎么设置初始的PID参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湿度怎么设置初始的PID参数?

网友C(2018-08-17):
按图中的调整状况, 是属于比例设置太大,导致调解幅度太大, 建议比例设置小一些,比如给1~2 这样的,然后通过积分去进行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