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2m不能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6-05-19):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上午的时候PLC运行正常,下午PLC不能启动,电源模块的POWER灯亮,plc与CX-P软件通过USB连接不上,更换USB下载线后仍然连接不上;询问客服后,通过串口线进行连接,将cp13的5号拨码变为ON,通过toolbus和SysMAC WAY连接PLC,自动模式仍然连接不上,请教大神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检测下PLC电源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