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台达PLC的定时器在那里?

楼主(2016-05-19):
谁知道台达PLC的定时器在那里?刚学台达PLC,没找到定时器在哪里,,如何使用,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你指的是定时指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指的是定时指令吗

是的,在菜单栏没找到

楼主:
只看到了PID、高速计数等

网友B:
可以直接输入TMR指令,也可以点击菜单在“基本指令”中选择TMR指令,马上贴两张图上来。

网友B:
可以直接输入指令,也可以点击指令框旁边的按钮,在“基本指令”中选择“TM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输入TMR指令,也可以点击菜单在“基本指令”中...

好的谢谢。另外,这个定时器有什么限制没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哪里有?

网友B:
你用的是台达哪款PLC,可以去台达官网下载资料。不同系列的PLC定时器的分类情况不一样。如果你用的是EH3系列的,告诉我邮箱,我可以发个手册给你。

楼主:
给你发后台消息了。我选的是ES2系列的

楼主:
收到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台达哪款PLC,可以去台达官网下载资料。不同系...

收到,非常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收到回复内容:对: 网友B  你用的是台达哪款PLC,...

台达WPLSoft 2.41这个编程软件指令帮助做的比较简陋,要详细研读指令用法需要在官网下载编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收到回复内容...

下载了。还没时间仔细看呢。用到的指令不多,所以就用哪儿看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收到回复内容...

这个定时器中的K和D有何区别?如何使用?

网友C:
格式:TMR S1 S2

看上图:S1只能是T;S2可以是常数K,也可以是D寄存器

例子:TMR T0 D580

意思100ms时间继电器T0计时D580*100ms就会接通。

网友D:
打开编程软件,F1是接电,F6是指令输入,在指令输入里面找到基本指令,点开后你应该能找到TM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