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变频器用USS通信频率怎么设定?

楼主(2016-05-19):
S7200与变频器用USS通信频率怎么设定? USS_CTRL中设定频率SPEED只能写入吗,能不能通信程序改变?

楼主:
S7200与变频器用USS通信频率怎么设定? USS_CTRL中设定频率SPEED-SP只能写入吗,能不能通过程序改变?

网友A:
CTRL是初始化,还有读和写的指令,1065653054

网友B:
可以改变变频器的P2018的设置来修改CTRL指令的输入

网友C(2018-08-17):
耐特ST-200 同变频器用USS通信,可直接调用USS通信库命令, 它的参数是可以通过寄存器写入,也就是这些寄存器也可以通信里面写入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