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CS200变频器报poff

楼主(2016-05-19):
汇川CS200变频器报poff请求大神啊

网友A:
一般报   POFF大都欠电压造成的,检查主回路没问题,那就是电压检测回路异常造成的,主接触器上电不吸合听声音就知道状态了,是不是汇川CS200的是可控硅直流回路的吗?如果是那就检查这个回路吧,具体要看现状了,有事情加我    QQ383072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