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顺口溜》

楼主(2016-05-19):
                                       变频器维修顺口溜

变频损坏莫着急,放电完毕拆整机;

闻问诊切不可缺,弄清故障开始测;

输入输出PN结,三相平衡再拆壳;

上电之前看铭牌,电压加错会炸机;

母线无电看保险,整流滤波压敏错;

母线有电无显示,开关电源去补课,

显示杂乱拆主板,多半程序要重写;

显示正常看报错,故障代码查手册;

欠压过压最常见,电阻取样运放算;

上电过流看检测,电流互感器易出错;

过热报错不稳定,风扇不转热敏断;

主控芯片功能多,放大检测都是它;

上电没报错就运行,两种方式试机灵;

面板控制调参数,端子控制给信号;

运行中过流很简单,驱动电路先要看,

模块损坏也常见。马达如果要抖动,

三相电压不平衡,要查光耦或电容,

缺相一般查外围,断线或接触有不良;

参数复位须谨慎,现场备份要两人,

其他故障也很多,按图索骥不会错。

网友A:
现场备份为什么要两人

网友B:
不错哈,是原创么?原创就加精哈

网友C(2016-06-29):
对现场维修人员有帮助。

网友D(2017-07-07):
这个可以,6的飞起啊

网友E:
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F(2017-09-06):
实用,记下了,维修中一定能用到。

网友G(2019-03-24):
这样的好帖必须顶

网友H:
不错,这样的顺口溜还能解决实际问题,不错

网友I:
文采不错,好记,实用。

网友J(2020-05-04):
谢谢楼主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K(2021-02-23):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

网友L(2021-05-13):
还挺押韵,挺有才啊

网友M(2021-12-26):
呵呵,很有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