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快速查找电气故障

楼主(2016-05-20):
    电气出故障,就是回路有短路或开路故障,要熟悉安装图、原理图、实际接线图和电气原理、根据电压变化,电流变化和电阻变化,可以准确的找到故障点。对于一种电气,你首先要了解它的工作原理,这样在判断故障时,根据故障现象,就能八九不离十的判断出故障的部位了。一般电气的电源部、电路中的高压部分、加散热片(易发热)部分、机械执行部分(包括电机)、开关按键部分易出故障,信号处理部分因为工作电压低,功耗低不易出故障。人总免不了要生病, 电气设备也和人一样总要发生故障,现在还没有永远不出故障的电气设备。人生病了还可以凭借本省的抵抗能力自愈。而各种电气设备有了故障却没有自行修复的能力。只有靠维修人员了修理。维修人员要没有过硬的检修技术,往往无法迅速使电气设备正常运行,从而影响生产。生产过程中,维修工作是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减少停产损失的重要环节,绝不能忽视。

如果把有故障的电气设备比作病人,维修电工就好比医生。我国中医诊断学有一套经典作法四诊;望,问,闻,切,电气故障诊断可参考中医诊断手段。结合设备故障的特初性和诊断电器故障的成功经验,总结归纳为六诊,要诀。另外引申出电气设备特出性的九法,三先后要诀。 六诊 , 九法 , 三先后 是一套行之有效的电气设备诊断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事物往往是千变万化的千差万别的,电气设备出现的故障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电气设备检修一句话;只有想不到的故障,没有发生不了的故障。介绍的六诊,九法,三先后,电气故障诊断要诀,只有一种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非精囊妙计,切记不能死搬硬套。检修人员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善于抓住实物的主要矛盾。
第一节 六诊
六诊----口问, 眼看,耳听,鼻闻,,手摸,表测六种诊断方法,简单地讲就是通过问,看,听,闻,摸,测来发现电气设备的异常情况,从而找出故障原因和故障所在的部位。前五诊是凭借人的感官对电气设备故障进行有放失的诊断,称为感官诊断。又称直观检查法。同样,由于个人的技术经验差异,诊断结果不同。可以采用多人会诊法求得正确结论。表测即应用电气仪表测量某些电气参数的大小,经过与正常数值对比,来确定故障的原因和部位。
1-1-1口 问
问当一台设备的系统发生故障后,检修人员应和医生看病一样,首先要了解详细的病情。即向设备操作人员或用户了解设备的使用情况,设备的病例和故障发生的全过程。如果故障发生在操作之间或之后,还应询问当时的操作内容以及方法,步骤。总的来讲了解情况尽可能详细和真实,这些事往往是快速找出故障原因和部位的.关键。
口问,即向运行人员或用户了解设备使用情况,了解设备的病历和故障发生的全过程。了解设备病历,应询问以往有无发生过同样或类似故障,曾作过如何处理,有无更改过接线或更换过零件等,了解设备故障发生的全过程,应询问故障发生之前有什么征兆,故障发生时是什么现象.当时的天气状况如何,电压是否太高或太低,如果故障是发生在有关操作期间或之后,还应询问当时的操作内容以及方法步骤,了解情况要尽可能详细和真实,以期少走弯路。
例 如; 维修人员巡检时,操作人员反应前处理一台水泵打水离心泵不能启动,需要及时处理。这是维修人员就要询问,水罐是否有水,上班和本版是否运行是否曾经运行,具体使用情况,是否运行一段时间后停止,还是没运行就不能开启。还要询问故障历史等等。了解具体情况后,到现场进行处理就会有条理,轻松解决问题。
1-1-2眼看;
看现场 ;根据所问的情况,仔细查看设备外部状况和运行情况。如设备的外形‘颜色有无异常‘’熔丝有无熔断。电气回路有无烧伤,烧焦,开路,短路,机械部分有无损坏以及开关,刀闸,按钮接插线所处位置是否正确,改过的接线是否正确,更换的原件是否相符等,还要观察信号显示和仪表指示等。
例如;车间接一台离心泵,操作工说按下按钮时听到电机有震动而泵不转,根据所述情况判断;1电源有电,电机有电,电机不转到原因一相断相,二是负荷重;二因为操作人员通电未出事故,所以通电短暂实验也不知发生事故,就可以通电试验来核实所放映的情况。离心泵空载启动,因机械故障不能启动可能性较小,最可能的原因是电机或电源断相。首先查看配电柜保险是否熔断,如完好,查一下控制电机的接触器进线是否有点,如有,然后通电核实所述情况。
看图纸和资料; 必须认真查阅与产生故障电气有关的电气原理图和安装接线图,应先看懂原理图,在看懂接线图。以理论指导实践。看懂熟悉有关故障设备的电气原理图后,分析一下已经出现的故障与控制回路的那一部分,哪些原件有关,产生了哪些毛病才能有所述现象。接着,在分析决定检查哪些地方。逐步查下去就能查出故障所在了。
眼看,即仔细观察设备的外部状况或运行工况。如设备的外形、颜色有无异常,保险有无熔断;电气回路有天烧伤、烧焦、开路、短路,机械部分有无损坏以及开关、刀闸、按钮、插接线所处位仅是否正确,更改过的接线有无错误,更换过的零件是否相符等;另外,还应注意信号显示和表计指示等。对于已退出使用的电气设备必要时考虑进行通电试机观察。
1-1-3耳听
细听电气设备运行中的声响。电气设备在运行中会有一定的噪声,其噪声一般较均匀且有一定规律,噪声强度也较低。带病运行的电气设备其噪声通常也发生变化,用耳细听往往区别它和正常设备运行的噪声只差异。利用听觉判断故障,是一中比较复杂的工作。但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从实际出发,善于摸索规律,予以科学的分析,就能诊断出电气设备的故障的原因和部位。声音是由于物体震动发出的,如果摸清了声音的规律,通过它就能知道眼看不到的故障原因。 例如影响电动机声音的因素有;
1;温度;电动机的有些声响是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出现或增强的。又有些声响却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减弱或消失。
2;负荷;负荷对声响是很大的影响,响声随着负荷的增大而增强,这是声音的一般规律。
3;润滑;不论什么响声,当润滑条件不假时,一般响的严重。
4;听诊器具’;可用螺丝刀,金属棍;细金属管等。用听诊器‘具触到测试点,声音变大,以利诊断。
用听诊器具直接触在发响声部位听诊,叫做实听。用耳朵隔开一段距离听诊,叫做嘘听。两种方法要配合使用。在日常生产中要积累丰富的经验,才能在实际运用中发挥作用。耳听,即细听设备运行中的声响。电气设备在运行中会有一定噪音,但其噪音一般较均匀且有一定规律,噪音强度也较低。带病运行的电气设备其噪音通常也会发生变化,用耳细听往往可以区别和正常设备运行噪音之差异。利用听觉判断电气设备故障,可凭经验细心倾听,必要时可用耳朵紧贴着设备外壳倾听。
1-1-4 鼻闻--’,
利用人的嗅觉,根据电气设备的气味判断故障。如过热,短路,击穿故障,则有可能闻道烧焦味,火烟味和塑料,橡胶,油漆,润滑油等受热挥发的气味。对于注油设备,内部短路,过热,进水受潮后器油样气味也会发生变化,如出现酸味或臭味。
1-1-5 手摸--
手摸,即用手触摸设备的有关部位,根据手感的温度和振动判断故障。如设备过载,则其整体温度就会上升;如局部短路或机械磨擦,则可能出现局部过热;如机械卡阻或平衡性(机械平衡或电磁平衡)不好,其振动幅度就会加大,等等,对于机械振动,手感的灵敏度往往比听觉还高。另外个别零件、连接头是否紧固,用手适当扳动也很容易发现问题。当然,实际操作还应注意遵守有关安全规程和掌握设备的特点,掌握模的方法和技巧,该摸的才摸,不该模的切不要乱摸,用力也要适当,以免危及人身安全和损坏设备。
1-1-6 表测-----
用仪表仪器对电气设备检查。根据仪表测量电参数的大小,与正常数据对比后,来确定故障原因和部位。应用电压法来检修电器线路。
可采用以下步骤,
1;了解线路。
2;了解线路正常工作电压。通过比较判断故障所在。
测量电阻法;断开电源后,用万用表欧姆档测量有关部位电阻值。若测量电阻值与要求电阻值相差很大,则该部位即有可能就是故障点。
测量电流法;
用钳形电流表或万用表交流档测量主回路I及有关控制回路的工作电流,如所测电流值与设计电流值不符超过百分之十以上,则该相电路是故障之处。用钳形电流表检查三相异步电动机各相的电流是多少,是否对称,是电工检查电动机出力状况的运行状况的,以及对发生异常现象的分析重要依据。
表测,即用仪表仪器对电气设备进行检查。和医生诊断疾病相似,诊断电气设备故障主要还是靠人的感官,仪器仪表检查仅作为必要的辅助手段。
利用仪表仪器检查要有一定目的性,要结合直视检查作出初步判断后进行。仪表仪器的种类很多,常用仪表有万能表、钳型电流表、兆欧表等。诊断故障不同于电气设备的交接和定期试验,更不同于设备的出厂试验,该做什么检查试验项目必须有一定的选择性,以期达到事半功倍之目的。
测量绝缘电阻法;
即断开电源,用兆欧表测量电器元件和线路对地以及相间绝缘电阻值。低压电器绝缘层绝缘电阻值规定不得小于0.5兆欧。绝缘诊断的目的是确定绝缘是否有所损坏及损坏程度,研究分析出现和可能出现故障的原因并作出判断。
1-1-7 “六诊”推断常见异步电动机空载不转或转速慢的故障病因
第二节 九法
电气设备的故障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显性故障,即故障部位有明显的外表特征,容易发现。如接触器和接触器线圈过热,冒烟,焦糊味,触头烧熔,接头松动,声音异常,振动大,移动不灵活,转动不灵等。另一类是隐性故障,没有外表特征,不容易发现。如熔丝熔断,绝缘导体内部断裂,热继电器整定值调整不当,触头通断不同步等。因此要解决问题。应在初步感官诊断的基础上,熟悉故障设备的原理,结合自身技术水平和经验,需要周密思考,确定科学的,行之有效的检验故障原因和部位的方法。
1-2-1分析法
根据电气设备的工作原理,控制原理,控制线路,结合初步感官诊断故障现象和特征。弄清故障所属系统,分析故障原因,确定故障范围。分析时,先从主回路入手,再一次分析各个控制回路,然后分析信号回及辅助回路,分析时要善于逻辑推理法 。
举例说明电工理论能够分析,判断发生故障的原因
新买的一台交流弧焊机和50米焊把线,由于焊接的地点就在焊机附近,没有把整旁盘焊把线放开,只抽出一个线头接在电焊机二次侧上。焊接试验,电流很小不能起弧。经检查焊把线,接头处正常,电焊机的二测电压指示表空载为70伏。查了半天没找出毛病,最后把焊把线放开试机一切正常,其实道理很简单,按照电工原理,整盘的焊把线没有放开,就想当于一个空心电感线圈,必然引起很大感抗,使电焊机的输出电压减小,不能起弧。
1-2-2 短路法
短路法把电气的某处短路或某一中间环节用导线跨接,用短路法时注意不要影响电路的工况,如短路交流信号通常利用电容器,而不能随便用到相短接。另外在电气仪表等设备调试中 ,经常使用导线短接法,短路法是一种简捷的检修方法。
例如;再以行程开关,限位开关,光电开关,等控制自动线路中,遇到多个开关安装,不容易检查分辨的情况下,可采用此类方法进行实际短接。例如小车控制系统,利用短接法检查就可以快速排除故障。在短路故障法查找故障时必须使用试验按钮不能使用导线代替,短接导线用手拿带电操作不安全,同事短接线所处的接线端子易被少出痕迹。另外,切记利用短路法查找故障时,只能短接控制回路中压降极小的导线和触电,决不允许短接控制电路中压降极大地电阻和线圈,否则会发生短路触电事故。
1-2-3开路法
开路法,也叫短路法。即甩开与故障点连接的后级负载【机械或电气负载】,是其空载或临时接上假负载。对于多级连接的电路,可逐步甩开或有选择的甩开后级。甩开负载后检查本级,如电路正常工作,则故障处在后级;如电路还不能正常工作,则故障在开路点之前。此法主要用于检查过载,低压故障,对于电子电路中的工作点漂移,頩率特性改变也同样适用。
1-2-4 切割法
把电气上相连的有关部分进行分割,逐步缩小可疑范围。如查找某条线路的具体接地点,或者查找故障设备的具体故障点,可采用切割发。查找馈电的接地点,通常在装有分支开关或便于分割分支点作进一步分割,或根据运行经验重要检查薄弱环节;查找电气设备内部故障点,通常是根据电气设备的结构特点,在便于分割出为切割点。
1-2-5 替代法
替代法也就是替换法,即对有怀疑的电器元件或零部件用正常完好的电器元件或零部件替换,以确定故障原因或故障部位。电子元件;插件,嵌入式继电器等用替代法简便易行。电子元件如晶闸管,晶体管等用一般检查手段很难判断好坏,用替代法同样适用。采用替代法时,一定要注意用于替代的电器应于原电器规格,型号一致,导线连接正确,牢固,以免发生新的故障。
1-2-6菜单法
菜单法依据故障现象和特征,将可能引起引起这种故障的各种原因顺序列出来,然后一个个的查找和验证,直到找出真正故障的原因和故障部位。
以三相电机发热冒烟为例;例举一下原因和现象;
1;轴承部分发热。
2;定子和转子摩擦。
3;负荷过或电压过低或三相电压相差太大。
4;电源断相。
5;绕组断相。
6;定子同相线圈局部短路。
7;定子与相与相间短路。
8;转子断线。
9;定子绕组接地。
10;无故障不影响运行。
1-2-7 对比法
把故障设备的有关参数或运行工况和正常设备进行比较。某些设备的有关参数往往不能从技术资料中查到。设备中有些电器零部件性能参数在现场也很难判断好坏,如有多台电气设备时,可采用相互对比的办法,,参照正常的调整或更换,此法多在六法的表侧是运用的。
1-2-8 扰动法对
运行中的电气设备人为地加以扰动,观察电气设备运行工况的变化,捕捉故障发生的现象。电气设备的某些故障并不是永久性 的,而是短时期内偶然出想的随机性故障,诊断起来比较困难,为了观察故障发生的瞬间现象,通常采用人为因素对运行中的电气设备加以扰动,例如,突然升高或降压,增加或减少负荷,外加干扰信号等。
1-2-9 再现故障法
现接通电源,按下启动按钮,让故障现象再次出现,找出故障所在 。再现故障时,主要观察有关继电器盒接触器是否控制按顺序进行工作,若发现某一个电器工作不对,则说明该电器所在回路相关回路有故障,在对此回路作进一步检查,便可发现故障原因和故障点。此法实施时,确定不会发生事故,或再做好安全措施情况下进行。
第三节 三先后确保安全供电,用电,具体操作的电工要实施【三先后操作法】。即先想后做,先检查后操作,先通知后停送电。电气设备故障诊断确保安全供,用电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本节介绍的;;六诊‘;九法’三先后要觉得实质就是;先想后做‘经验之谈。
1-3-1 先易后难
先易后难,也可理解为先简单后复杂。根据客观条件,容易实施的手段优先采用,不易实施或较难实施的手段必须必要时采用 。即检修故障要先用简单易行,自己最拿手的方法处理。再用复杂,精确地方法,排除故障时,先排除直观,显而易见,简单常见的故障。后排除难度较高的,没有处理过的疑难故障。电气设备经常容易产生相同类型的故障就是通病,由于通病比较常见,积累的经验比较丰富,因此比较快速快速的排除,这样就可以集中精力和时间排除比较少见,难度高,古怪的疑难杂症。简化步骤,缩小范围,有的放失,提高检修速度。
1-3-2 先动后静
先动后静,即着手检查时首先考虑电气设备的活动部分,其次才是静止部分。电气设备的活动部分比静止部分在使用中故障要高得多,所以诊断时首先怀疑的对象往往是经常活动的零部件或可动部分,如开关,熔丝,刀闸,插接件,机械运动部分。在具体检测操作时,确要先静态测试,后动态测试。静态,是指发生故障后,不同电的情况下,对电气设备进行检测;动态;是通电后对电气设备的检测。
1-3-3 先电源后负载
先电源后负载;即检查的先后顺序从电路的角度来说,是先检查电源部分,后检查负载部分。因为电源侧故障势必会影响的负载,而负载侧故障未必会影响到电源。例如;电源电压过高,或过低,波形畸变,三相不对称都会影响电气设备的正常工作。对于用电设备,通常是先检查电源的电压,,电流,电路中的开关,触点,熔丝,接头等,故障排除后才根据需要检查负载。
掌握诊断要诀,一要有的放失,二要机动灵活。六诊要有的放失,九法要机动灵活,三先后并非一成不变,只有善于独立思考和不断总结经验积累。在实际中得到锻炼,才能成为诊断电气设备故障的行家里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