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gnex DataMan的未训练代码调试功能

楼主(2016-05-20):
刚接触视觉读取二维码,公司现有一台Cognex DM360相机用于读取二维码,使用的是DataMan5.5.2设置工具。

自己调试发现,选择未训练代码扫描新的二维码需前期进行很长时间的调试,而且不能扫描反码;可开启训练代码后可以不调节设置,就扫描出各类二维码,无视反码和焦距等很多问题,但一旦将训练代码取消为未训练代码后就只能扫描代练代码是扫描一种代码了,其他本来以前能扫的都扫不了了,咨询厂家说的是不推荐用那个训练代码也没解释清楚什么原因。可是根据其说明只需取消禁用未经训练的代码类型,增加训练就可以增加训练的代码了。如果我需要扫描的代码类型只有一种,并且相机在生产线的位置固定,是否我可以训练一个特定代码,然后使用未训练代码扫描生产线上的二维码,会出什么问题么?

楼主:
补充一下,读取二维码类型的都是QR code码,算法为ID Max,新接触对算法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A(2016-08-25):
训练后,如果读的码和之前的大小及码制一样,可以减少解码时间,如果码的大小变化了,解码时间就长了.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看选不选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