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新人求帮助PLC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16-05-20):
求问大神前辈:CPU用的是226,如果想要采集电流模拟量,PLC扩展模块用EM231可以吗?231只能用于热电偶?如果不行应该用什么扩展模块呀

网友A:
EM231          就是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B:
S7-200模拟量扩展模块

EM231不是只能接热电偶的,不同模块输入信号不同

网友C:
。。。用啥买啥呗,先弄清楚需要什么

网友D(2018-08-17):
采集电流的模拟量,可以采用耐特的EM231 4AI 模块, EM231 4AI 模块,有EM231 4TC 热电偶模块, 有EM231 4*RTD 的热电阻模块,这些都是不同的模块,只是都是EM231的名称,还要注意后面的跟的是什么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