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手动按钮与自动PLC控制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6-05-20):
手动控制是通过启动停止按钮控制星三角启动(不经过PLC),自动时通过PLC的输出控制星三角启动,延时可通过接触器的空气延时头控制。请教手动不经PLC与自动PLC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A:
建议把手动的按钮部分通过PLC来控制。电源通过手动和自动开关切换。

楼主:
这样做是为了防止PLC出问题时手动依然能够使用,所以特别要求手动控制不经过PLC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手动的按钮部分通过PLC来控制。电源通过手动和自...

网友B:
在pLc输出点接二个中继,这两个中继分别为pLc的启动和停止,在外面做一套星三角启动,启动中继触点(常开)与手动启动按钮并联,停止中继(常闭)与手动停止串联。

网友C:
加个选择开关控制三个中继,区分手、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选择开关控制三个中继,区分手、自动

这样可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魂——工人  加个选择开关控制三个中继...

这样可以啊,分开手动和自动,控制,这样自动时候经过PLC,手动可以不经过PLC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魂——工...

请问一下,18.5KW接触器选LC1D25,LC1D25,LC1D18,热继电器选LRD22C  17-25A怎么样?我觉得有点小,但是选型手册上是这么选的,理论数据是不是太小了,求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引用 楼主: ...

 直接看接触器、热过载的选型表就好了,接触器的选型表里有不同电压等级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楼主:...

没事,这个理论只能作为参考,但是接触器建议选大一级的,热继电器也选大一级的

网友E:
plc接线你只要把输出接到接触器的线圈上,其它控制在plc内部解决,控制放在输入端口。

手动就自己设计电路就好了

网友F:
控制箱上设置手动自动转换开关。控制回路也改为手动自动两路。手动如上图,自动并在启停按钮上,当然需要串接手自动开关节点。

网友G:
1、外部加手、自动旋钮

2、再加一个中继KA,KA常开直接串联到主回路上

3、手动的按钮和自动时PLC输出的中继常开点并联接到KA中继线圈

自动时,下位机中的延时时间最好比外部时间继电器稍微长点

网友H:
将PLC的输出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把按钮部分短接就可以分别实现手动和自动控制了啊,如果想把两者互锁,就弄一个旋钮开关接到PLC输入测,对PLC输出进行控制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将PLC的输出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继电器的常开把按钮部分短接就可以分别实现手动和自动控制了啊,如果想把两者互锁,就弄一个旋钮开关接到PLC输入测,对PLC输出进行控制就OK了。

网友I:
修改硬件电路,把PLC弄就去。

网友J:
太好了,那得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K(2016-06-29):
挺好,画的挺好!!!!!!!!!!!!!!

网友L(2016-08-16):
引用 网友K:
挺好,画的挺好!!!!!!!!!!!!!!

网友M(2016-10-14):
直接加上一个转换开关就可以啊!

网友N:
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叫变频器

网友O(2018-02-04):
建议把手动的按钮部分通过PLC来控制。电源通过手动和自动开关切换

网友P:
看你星三角怎么接了,要是按照它样本下面的接法,选这没问题

网友Q:
这个软件很强大啊。多学习一下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