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法与电脑连接

楼主(2016-05-20):
我新买了一个威纶通TK6070IP的触摸屏,通过USB线和电脑连接,显示无法识别,如下图;驱动手动也无法安装!电脑是XP系统,不知道是电脑的问题还是触摸屏的问题,请大师指点.......

网友A:
xp啊,你找一个win7的试试,驱动不了

楼主:
没win7系统的电脑哦,而且TK6070IP又不是新产品,已经出来几年了,理论上应该支持XP系统的呀!!!而且问过客服,可以支持XP系统的,但客服也不知道什么问题,求教........

楼主:
不是系统的问题,是USB数据线有问题!!!!

楼主:
51自学网-专业培训老师录制的视频教程,让学习变得很轻松

网友B:
应该还是驱动有问题吧

网友C:
应该是驱动软件的问题

网友D:
换根数据线试试,还是不行,那就是触摸屏的USB口坏了。我的也是之前用得好好的,突然就下载不了程序了,换数据线,卸载驱动因为连不上触摸屏驱动安装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