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达PLC如何仿真运行?

楼主(2016-05-20):
请问台达PLC如何仿真运行?,那个是仿真按钮?

另外仿真时,如何设置输入量的状态?

网友A:
仿真就是进入仿真状态,然后监视

楼主:
找到了,已经仿真成功,感谢。

网友B:
先监视,再仿真,和其他plc稍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监视,再仿真,和其他plc稍有不同

是的,总感觉很别扭,以后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C(2018-03-23):
好用吗  下载了吗

网友D(2019-01-18):
引用 楼主:
找到了,已经仿真成功,感谢。

仿真模式为什么不能使用鼠标右键的 ”上升沿触发”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