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E3Z光电传感器

楼主(2016-05-20):
一个欧姆龙E3Z-R61光电传感器,调节灵敏度时会出现绿灯灭但正常工作的情况(其实其它型号的也出现过),绿灯不是应该常亮吗?网上查了一下说是临界状态?这究竟什么意思呢?

另外求教下该类型光电传感器所谓输出一定是指接通线路而非断开吗?那么他的D/L模式是如何实现切换的?没找到电路图

网友A:
绿灯就是,换句话说:接收正常。

网友B(2016-09-13):
OMRON光电开关的信息指示灯一般为橙色,绿色为电源指示灯,部分型号没有电源指示灯。
有部分型号是有信号时指示灯亮(橙色),没信号不亮(单指示灯的)。双指示灯的正常工作是绿灯常亮,有信号时橙色灯亮。补充:有一种临界状态,电源指示灯(绿)不亮,有信号时,两个指示灯同时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