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pan安装问题 小白学习

楼主(2016-05-21):
都按着网上的步骤来了   最后还是进不去

网友A:
加密狗没有安装成功,如果是WIN10系统 ,要禁用数字签名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密狗没有安装成功,如果是WIN10系统 ,要禁用数字签名

数字签名禁用了

网友B:
没有安装成功,要重新安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