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体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安装指南

楼主(2016-05-21):
 分体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的特点是一种体积流量测量仪表,分体式电磁流量计由传感器和流量转换器两大部分组成。主要组成部分是测量管、电极、励磁线圈、铁芯和磁轭、壳体。传感器的测量管,是一内衬绝缘材料的非导磁合金短管。被测流体必须是导电性的液体或浆液,被测流体不应含有较多的铁磁性物质或气泡,应根据被测流体的温度、压力、腐蚀性、磨损性等特性选择相应的压力等级、衬里材料、电极材料及仪表。在测量过程中,它不受被测介质的温度、粘度、密度以电导率(在一定范围)的影响。只需经液体标定设备标定后,就可心用来测量其它导电性液体的流量,所以说传感器的安装就显得尤为重要,主要做一下几点要求;

首选分体式电磁流量计传感器对安装点的上下游直管段有一定的要求,否则会影响测量精度。
 若传感器安装点的上游有渐缩管,传感器上游应有不小于15D的等径直管段,下游应有不小于5D的等径直管段。
 若传感器安装点的上游有渐扩管,传感器上游应有不小于18D的等径直管段,下游应有不小于5D的等径直管段。
 若传感器安装点的上游有90°弯头或下形接头,传感器上游应有不小于20D的等径直管段,下游应有不小于5D的等径直管段。
 若传感器安装点的上游在同一平面上有二个90°弯头,传感器上游应有不小于25D的等径直管段,下游应有不小于5D的等径直管段。
 若传感器安装点的上游在不同平面上有二个90°弯头,传感器上游应有不小于40D的等径直管段,下游应有不小于5D的等径直管段。
 流量调节阀或压力调节阀尽量安装在传感器的下游5D以外,若必须安装在传感器的上游,传感器上游应有不小于50D的等径直管段,下游应有不小于5D的等径直管段。
特别注意
  传感器安装点的上游较近处若装有阀门,不断地开关阀门,对传感器的使用寿命影响极大,非常容易对传感器造成永久性损坏。
   传感器尽量避免在架空的非常长的管道上安装传感器,这样时间一长,由于传感器的下垂非常容易造成传感器与法兰间的密封泄漏,若不得已安装时,必须在传感器的上下游2D处分别设置管道紧固装置。
分体式电磁流量计安装注意点
  分体式电磁流量计的传感器应垂直安装,并且流体自下而上流动,以满足固、液两项处于混合的状态。原因是如介质中有固体物(泥沙、小石子颗粒等)容易发生沉淀的情况。另外管路中有鱼和杂草的情况鱼在管路中的游动,会造成流量计输出的来回摆动;挂在电极附近的杂草的来回摆动也会引起流量计的输出不稳定。在流量计上游入口处设置金属滤网挡住鱼和杂草进入测量管内。
  分体式电磁流量计防止负压的管路设置操作不当将引起传感器内产生负压。当同时关闭流量计上、下游的阀门,若流体的温度高于气温.冷却后收缩,使管内压力有形成负压的危险。负压造成衬里与金属导管剥离,引起电极泄漏。
  在分体式电磁流量计附近加负压防止阀,打开阀门接通大气压,以防止在传感器内产生负压。分体式电磁流量计下游接有垂直管道时,若用流量传感器上游阀门来关闭或调节流量,传感器测量管内将形成负压。为了防止负压,需加背压或使用下游阀门来调节和关闭流量。
  分体式电磁流量计适当的维护空间,大口径流量计往往安装在仪表井内,为了管道安装、接线、检查和维护的方便,需要留有适当的空间。为了观测、接线和维护的方便,仪表安装应距地面有一定的高度,以便于清洗、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