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路配线原则

楼主(2016-05-21):
(一)配线原则:
板前明线布线:手工布线时(非模型、模具配线),应符合平直、整齐、紧贴敷设面、走线合理及接点不得松动便于检修等要求。
1、走线通道应尽可能少,同一通道中的沉底导线,按主、控电路分类集中,单层平行密排或成束,应紧贴敷设面。
2、导线长度应尽可能短,可水平架空跨越,如两个元件线圈之间、连接主触头之间的连线等,在留有一定余量的情况下可不紧贴敷设面。
3、同一平面的导线应高低一致或前后一致,不能交叉。当必须交叉时,可水平架空跨越,但必须属于走线合理。
4、布线应横平竖直,变换走向应垂直90°。(包括时间继电器下端的连线)
5、导线与接线端子或线桩连接时,应不压绝缘层、不反圈及露铜不大于1mm。并做到同一元件、同一回路的不同接点的导线间距离保持一致。
6、一个电器元件接线端子上的连接导线不得超过两根,每节接线端子板上的连接导线一般只允许连接一根。
7、布线时,严禁损伤线芯和导线绝缘。
8、导线截面积不同时,应将截面积大的放在下层,截面积小的放在上层
9、如果线路简单可不套编码套管。
10、多根导线布线时(主回路)应做到整体在同一水平面或同一垂直面。
(二)导线的颜色标志:
1、保护导线(PE)必须采用黄绿双色:
2、动力电路的中线(N)和中间线(M)必须是浅蓝色:
3、交流或直流动力电路应采用黑色:
4、交流控制电路采用红色:
5、直流控制电路采用蓝色:
6、用作控制电路联锁的导线,如果是与外边控制电路连接,而且当电源开关:断开仍带电时,应采用橘黄色或黄色:
7、与保护导线连接的电路采用白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