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日常维护的意义及方法

楼主(2016-05-21):
一.电机日常检查与维护保养的意义:

我们的机械设备能否正常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在于电机能否正常运转。所以电机保养也是很重要的,很多人总是不注意保养或者不知道怎么保养,等到电机出现问题了,电机只能维修了,维修的话既要花钱,还耽误工作。才后悔之前没有做好保养。保养也是一门大学问。

二.怎么进行电机保养:
  平时,电机的保养要注意:保持电机干净,没有灰尘;经常检查电机的外观,看是否有零件错位;经常的检查一下轴承进行更换或加油,还要检查进线接线头。
  如果说要细细保养的话,电机又是在连续运转的情况下,日常保养就很重要了:电机工作时,注意工作环境,不要处于太颠簸的状态,以防电机受到损坏或者是减少使用寿命。还要进行外观检查,风扇是否工作正常,是否有异常振动,联轴器连接是否可靠,底座固定是否紧固,轴承工作是否正常(听声音),温度是否正常(红外测温仪),电流是否正常(钳型电流表),另外绕线式电机还须检查碳刷和滑环。如果某一方面出现异常,就要赶快进行电机维修处理,否则,事态严重化之后自己就处理不了了。

三.电机的结构:

电动机由定子架、绕组及绝缘材料、转子、两端轴承及端盖等组成。

四. 电动机故障的原因:

有:电源断相、电压或频率不对;绕组短路、断路、接地;轴承运转不良;内、外部脏,散热不好(外部涂油漆太厚也是散热不好的原因),和自带冷却风扇坏,通风不畅;与机械装备不良;长期高负荷运行;环境温度高等等。90%以上都是日常管理检查不细,电机维护保养不足造成的。

五.维护和保养从五个方面入手:

只要坚持认真看、听、摸、测、做,绝大多数故障都可以预防和避免,减少备件和修理费用。下面就介绍一下电机的日常检查和维护保养方法:

1、看:每天巡查时,不但电机巡查员,值班人员和加油员也都看电动机工作、电流的大小和变化,看周围有没有漏水、滴水,会引起电动机绝缘低.击穿而烧坏。还要看电动机外围是否有影响其通风散热环境的物件?看风扇端盖、扇叶和电动机外部是否过脏需要清洁?要确保其冷却散热效果。无论谁发现问题,都应及时处理。

2、听:认真细听电动机的运行声音是否异常,机房噪音较大,可借助于螺丝刀或听棒等辅助工具,贴亲电动机两端听,如果经常听,不但能发现电动机及其拖动设备的不良振动,连内部轴承油的多少都能判断,从而及时作出添加轴承油,或更换新轴承等相应的措施处理,避免电动机轴承缺油干磨而堵转、走外圆、扫膛烧坏。

   大型电动机解体更换轴承的困难,用油枪加油时需注意使用专用轴承油(-35℃~+140℃),并将另一边的闷头螺丝拆卸开,以便将旧油挤换出来。防止加油时因压力大把油挤到电动机内部,运转时溅到定转子上,影响电动机的散热功能等。

3.摸:用手背探模电动机周围的温度,或用测温枪检查。在轴承状况较好情况下,一般两端的温度都会低于中间绕组段的温度。如果两端轴承处温度较高,就要结合所测的轴承声音情况检查轴承。如果电动机总体温度偏高,就要结合工作电流检查电动机的负载、装备和通风等情况进行相应处理。

    根据电动机的所用绝缘材料的绝缘等级,可以确定电动机运行时绕组绝缘能长期使用的极限温度,或者说电动机的允许温升(电动机的实际温度减去环境温度)。各国绝缘等级标准有所差异,但基本分为:Y、A、E、B、F、H、C 这几个等级,其中Y级的允许温升最低(45℃),而C级的允许温升最高(135℃以上)。从轴承油和其它材料方面考虑,用温度表贴亲电动机测量的温度最好控制在85℃以下。

4、测:在电动机停止运行时,要常用绝缘表测量其各相对地或相间电阻,发现不良时用烘潮灯烘烤以提高绝缘,避免因绝缘太低(推荐值>1兆欧)击穿绕组烧坏电动机。设有烘潮电加热的电动机除非特殊情况,不要随意关掉加热开关。在潮湿天气和冬季时要特别注意电动机的防水、防潮和烘干。对露天及潮湿场所的电动机要特别注意水密,对怀疑严重受潮或溅过水的电动机,使用前更应认真检查。有条件的应缝制帆布罩加以防护,可相对保证电动机绝缘,但高温天气或长时间,连续使用时需将帆布罩取下,以防散热受阻导致电机过热烧毁。如果发现电动机浸泡水,只要将电动机解体后抽出转子,用60-70℃热淡水反复冲洗,并用压缩空气吹干后,再用烤灯从电动机定子内两端烘烤,直止电动机绝缘升至正常。

5、做:不但要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还要按保养周期对电动机进行螺丝、接线紧固,拆解检查、清洁保养等。如:空调风机电动机端盖4个固定螺丝全部松脱,扫膛运转烧坏;锅炉风机电动机风扇叶脱落抵住堵转而烧坏,是因为没有及时检查、紧固所致;而水泵电动机轴承不良、运行温度高,而未及时更换轴承使电动机烧坏,和电动机主油泵,因天气潮湿绝缘电阻下降,不及时烘烤提高绝缘而击穿,是因为虽已发现问题,但没做维护保养补救所致。无论是不看不做,还是只看不做,最终都会造成故障或事故。

  拆检电动机时如需更换轴承,要尽可能用进口的,国内的会有不少是翻新的旧轴承,质量难以保证。如发现轴承外圆与端盖轴承座配合不紧密,即轴承走外圆时,要根据其程度不同,视情况采用端盖轴承座内圈刷渡、补焊、车削,一定要定准中心点,否则不久又会损坏。投入运行前,要再次确认轴伸出端径向摆动与端盖等紧固情况,转子转动是否灵活,绕组引线连接是否正确等等。

  还有许多电动机,当与其连接使用的泵浦漏水时,通常都有修理员去加压(填料函)灭漏,有经验的修理员在加、换盘根时,都会用先手盘转一下,看转动情况,平衡上紧压盖螺丝,再短时起、停两三次,看看工作电流等是否正常;而没有经验的修理员,只知道上紧灭漏,不注意与之相关的电动机,结果导致电动机因堵转起动电流太大,热过载保护来不及动作而击穿绕组烧坏。另外,在对由电动机驱动的机械设备(泵浦、油泵等)维修保养、拆检装复时,也应认真查验和校正电动机与被驱动机械的轴心线,确保对中良好,用手转动联轴器时应轻便、灵活。只有切实、认真、细致地做好每一步,才能提高设备的完好率。

电机故障的几个方面

一、电机绕组局部烧毁的原因及对策

1.由于电机本身密封不良,加之环境跑冒滴漏,使电机内部进水或进入其它带有腐蚀性液体或气体,电机绕组绝缘受到浸蚀,最严重部位或绝缘最薄弱点发生一点对地、相间短路或匝间短路现象,从而导致电机绕组局部烧坏。

相应对策:

①尽量消除工艺和机械设备的跑冒滴漏现象;

②检修时注重搞好电机的每个部位的密封,例如:可在螺栓上涂抹油脂,必要时在接线盒等处加装防滴溅盒,如电机暴漏在易侵入液体和污物的地方应做保护罩;

③对在此环境中运行的电机要缩短小修和中修周期,严重时要及时进行中修。

2.由于轴承损坏,轴弯曲等原因致使定、转子磨擦(俗称扫膛)引起铁心温度急剧上升,烧毁槽绝缘、匝间绝缘,从面造成绕组匝间短路或对地“放炮”。严重时会使定子铁心倒槽、错位、转轴磨损、端盖报废等。

轴承损坏一般由下列原因造成:

①轴承装配不当,如冷装时不均匀敲击轴承内圈使轴受到磨损,导致轴承内圈与轴承配合失去过盈量或过盈量变小,出现跑内圈现象,装电机端盖时不均匀敲击导致端盖轴承室与轴承外圈配合过松出现跑外圈现象。无论跑内圈还是跑外圈均会引起轴承运行温升急剧上升以致烧毁,特别是跑内圈故障会造成转轴严重磨损和弯曲。但间断性跑外圈一般情况下不会造成轴承温度急剧上升,只要轴承完好,答应间断性跑外圈现象存在。

②轴承腔内未清洗干净或所加油脂不干净。例如轴承保持架内的微小刚性物质未彻底清理干净,运行时轴承滚道受损引起温升过高烧毁轴承。

③轴承重新更换加工,电机端盖嵌套后过盈量大或椭圆度超标引起轴承滚珠游隙过小或不均匀导致轴承运行时磨擦力增加,温度急剧上升直至烧毁。

④由于定、转子铁心轴向错位或重新对转轴机加工后精度不够,致使轴承内、外圈不在一个切面上而引起轴承运行“吃别劲”后温升高直至烧毁。

⑤由于电机本体运行温升过高,且轴承补充加油脂不及时造成轴承缺油甚至烧毁。

⑥由于不同型号油脂混用造成轴承损坏。

⑦轴承本身存在制造质量问题,例如滚道锈斑、转动不灵活、游隙超标、保持架变形等。

⑧备机长期不运行,油脂变质,轴承生锈而又未进行中修。

相应对策:

①卸装轴承时,一般要对轴承加热至80℃~100℃,如采用轴承加热器,变压器油煮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轴承的装配质量。

②安装轴承前必须对其进行认真仔细的清洗,轴承腔内不能留有任何杂质,填加油脂时必须保证洁净。

③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转轴机加工及电机端盖嵌套工作。

④组装电机时一定要保证定、转子铁心对中,不得错位。

⑤电机外壳洁净见本色,通风必须有保证,冷却装置不能有积垢,风叶要保持完好。⑥禁止多种润滑油脂混用。

⑦安装轴承前先要对轴承进行全面仔细的完好性检查。

⑧对于长期不用的电机,使用前必须进行必要的解体检查,更新轴承油脂。

3.由于绕组端部较长或局部受到损伤与端盖或其它附件相磨擦,导致绕组局部烧坏。相应对策:

电机在更新绕组时,必须按原数据嵌线。检修电机时任何刚性物体不准碰及绕组,电机转子抽芯时必须将转子抬起,杜绝定、转子铁芯相互磨擦。动用明火时必须将绕组与明火隔离并保证有一定距离。电机回装前要对绕组的完好性进行认真仔细的检查确诊。

4.由于长时间过载或过热运行,绕组绝缘老化加速,绝缘最薄弱点碳化引起匝间短路、相间短路或对地短路等现象使绕组局部烧毁。

相应对策:

①尽量避免电动机过载运行。

②保证电动机洁净并通风散热良好。

③避免电动机频繁启动,必要时需对电机转子做动平衡试验。

5.电机绕组绝缘受机械振动(如启动时大电流冲击,所拖动设备振动,电机转子不平衡等)作用,使绕组出现匝间松驰、绝缘裂纹等不良现象,破坏效应不断积累,热胀冷缩使绕组受到磨擦,从而加速了绝缘老化,最终导致最先碳化的绝缘破坏直至烧毁绕组。

相应对策:

①尽可能避免频繁启动,特别是高压电机。

②保证被拖动设备和电机的振动值在规定范围内。

二、三相异步电动机一相或两相绕组烧毁(或过热)的原因及对策

假如出现电动机一相或两相绕组烧坏(或过热),一般都是因为缺相运行所致。电源缺相后,电动机尚可继续运行,但同样转速明显下降,转差变大,磁场切割导体的速率加大,绕组通过电流过大,长时间运行,将导致绕组烧坏。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假如停止的电动机缺一相电源合闸时,一般只会发生嗡嗡声而不能启动,这是因为电动机通入对称的三相交流电会在定子铁心中产生圆形旋转磁场,但当缺一相电源后,定子铁心中产生的是单相脉动磁场,它不能使电动机产生启动转矩。因此,电源缺相时电动机不能启动。但在运行中,电动机气隙中产生的是三相谐波成分较高的椭圆形旋转磁场,所以,正在运行中的电动机缺相后仍能运转,只是磁场发生畸变,有害电流成分急剧增大,最终导致绕组烧坏。相应对策:无论电动机是在静态还是动态,缺相运行带来的直接危害就是电机一相或两相绕组过热甚至烧坏。与此同时,由于动力电缆的过流运行加速了绝缘老化。非凡是在静态时,缺相会在电机绕组中产生几倍于额定电流的堵转电流。其绕组烧坏的速度比运行中忽然缺相更快更严重。所以在我们对电机进行日常维护和检修的同时,必须对电机进行全面的检修和试验。尤其是要认真检查负荷开关、动力线路、静动触点的可靠性。杜绝缺相运行。

三、常见问题汇总:三相异步电动机常见故障及处理方法

1通电后电动机不能转动,但无异响,也无异味和冒烟。

原因

(1).电源未通(至少两相未通);

(2).熔丝熔断(至少两相熔断);

(3).控制设备接线错误;

(4).电机已经损坏。

处理方法

(1).检查电源回路开关,熔丝、接线盒处是否有断点,修复;

(2).检查熔丝型号、熔断原因,更换熔丝;

(3).检查电机,修复。

2通电后电动机不转,然后熔丝烧断。

原因

(1).缺一相电源,或定子线圈一相反接;

(2).定子绕组相间短路;

(3).定子绕组接地;

(4).定子绕组接线错误;

(5).熔丝截面过小;

(6).电源线短路或接地。

处理方法

(1).检查刀闸是否有一相未合好,或电源回路有一相断线;消除反接故障;(2).查处短路点,予以修复;

(3).消除接地;

(4).查出误接,予以更正;

(5).更换熔丝;

(6).消除接地点。

3通电后电动机不转,有嗡嗡声。

原因

(1).定子、转子绕组有断路(一相断线)或电源一相失电;

(2).绕组引出线始末端接错或绕组内部接反;

(3).电源回路接点松动,接触电阻大;

(4).电动机负载过大或转子卡住;

(5).电源电压过低;

(6).小型电动机装配太紧或轴承内油脂过硬,轴承卡住。

处理方法

(1).查明断点,予以修复;

(2).检查绕组极性;判定绕组首末端是否正确;

(3).紧固松动的接线螺栓,用万用表判定各接头是否假接,予以修复;

(4).减载或查出并消除机械故障;

(5).检查是否把规定的△接法误接为Y接法;是否由于电源导线过细使压降过大,予以纠正;

(6).重新装配使之灵活;更换合格油脂,修复轴承。

4电动机起动困难,带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较多。

原因

(1).电源电压过低;

(2).△接法误接为Y接法;

(3).笼形转子开焊或断裂;

(4).定子、转子局部线圈错接、接反;

(5).电机过载。

处理方法

(1).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改善;

(2).纠正接法;

(3).检查开焊和断点并修复;

(4).查出误接处,予以改正;

(5).减载。

5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原因

(1).绕组首尾端接错;

(2).电源电压不平衡;

(3).绕组有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

处理方法

(1)、检查并纠正;

(2)、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

(3)、消除绕组故障。

6电动机空载电流平衡,但数值大。

原因

(1).电源电压过高;

(2).Y接电动机误接为△接;

(3).气隙过大或不均匀。

处理方法

(1).检查电源,设法恢复额定电压;

(2).改接为Y接;

(3).更换新转子或调整气隙。

7电动机运行时响声不正常,有异响。

原因

(1).转子与定子绝缘低或槽楔相擦;

(2).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

(3).定子、转子铁心松动;

(4).轴承缺油;

(5).风道填塞或风扇擦风罩;

(6).定子、转子铁心相擦;

(7).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

(8).定子绕组错接或短路。

处理方法

(1).修剪绝缘,削低槽楔;

(2).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

(3).检查定子、转子铁心;

(4).加油;

(5).清理风道,重新安装风罩;

(6).消除擦痕,必要时车小转子;

(7).检查并调整电源电压;

(8).消除定子绕组故障。

8运行中电动机振动较大。

原因

(1).由于磨损,轴承间隙过大;

(2).气隙不均匀;

(3).转子不平衡;

(4).转轴弯曲;

(5).铁心变形或松动;

(6).联轴器(皮带轮)中心未校正;

(7).风扇不平衡;

(8).机壳或基础强度不够;

(9).电动机地脚螺丝松动;

(10).笼形转子开焊、断路、绕组转子断路;

(11).定子绕组故障。

(12).轴瓦紧力小

处理方法

(1).检查轴承,必要时更换;

(2).调整气隙,使之均匀;

(3).校正转子动平衡;

(4).校直转轴;

(5).校正重叠铁心;

(6).重新校正,使之符合规定;

(7).检修风扇,校正平衡,纠正其几何外形;

(8).进行加固;

(9).紧固地脚螺栓;

(10).修复转子绕组;

(11).修复定子绕组。

(12).增大紧力

9轴承过热。

原因

(1).润滑脂过多或过少;

(2).油质不好含有杂质;

(3).轴承与轴颈或端盖配合不当;

(4).轴承盖内孔偏心,与轴相擦;

(5).电动机与负载间联轴器未校正,或皮带过紧;

(6).轴承间隙过大或过小;

(7).电动机轴弯曲。

处理方法

(1).按规定加润滑油脂(容积的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

(2).更换为清洁的润滑油脂;

(3).过松可用粘结剂修复;

(4).修理轴承盖,消除擦点;

(5).重新装配;

(6).重新校正,调整皮带张力;

(7).更换新轴承;

(8).矫正电机轴或更换转子。

10电动机过热甚至冒烟。

原因

(1).电源电压过高,使铁心发热大大增加;

(2).电源电压过低,电动机又带额定负载运行,电流过大使绕组发热;

(3).定子、转子铁心相擦,电动机过载或频繁起动;

(4).笼形转子断条;

(5).电动机缺相,两相运行;

(6).环境温度高,电动机表面污垢多,或通风道堵塞;

(7).电动机风扇故障,通风不良;

(8).定子绕组故障(相间、匝间短路;定子绕组内部连接错误)。

处理方法

(1).降低电源电压(如调整供电变压器分接头),若是电机Y、△接法错误引起,则应改正接法。

(2).提高电源电压或换相供电导线;

(3).消除擦点(调整气隙或锉、车转子),减载,按规定次数控制起动;

(4).检查并消除转子绕组故障;

(5).恢复三相运行;

(6).清洗电动机,改善环境温度,采用降温措施;

(7).检查并修复风扇,必要时更换;

(8).检查定子绕组,消除故障

润滑脂的更换和重添数量要求

一般电动机为3#锂基润滑脂,充填数量为:

2极2800?2900转的,充填总容积的40?50%;

4极1400?1490转的,充填数量为总容积的70% 左右;

6极1000转以下的,充填80---90%,但是绝对不能加满。

   装配中端盖要用螺栓均匀带紧,直至上好止口到位,装配结束后,要用手盘转子,是否灵活确认无误方可上热装背靠轮,还要注意不要因为背靠轮的高温而使新换的润滑脂由于高温而变质;检查和紧固接线盒、风扇罩、接线端子、接线板啊什么的螺栓,最后找正对轮的间隙,紧固好地脚螺栓,进行空车试车,只有以上各工作完全无误后方与被拖动设备接。

一般轴承运行1000——1500小时后加一次润滑脂,运行2500——3000 小时后更换一次润滑脂,不同型号的润滑脂不能混用,更换时必须将旧润滑脂清洗干净。

同步电机的运行维护

为保证电机能长期稳定安全运行,必须经常进行检查与维护,消除隐患,运行时,应检查电机各部的温度、震动是否正常,定子绕组端部有无松动,磨损、漏胶、发热、及变色,冷却系统有无漏水与结霜,进出口风温是否正常等。

检查内容:

2换向器与集电环的表面是否清洁,刷架和刷握是否集灰和磨损。

3电刷在刷握内活动自如,无卡住或摇摆。电刷再刷盒内的间隙一般为0.1——0.2mm, 刷盒换向器与集电环的表面距离2——3mm.

4电刷边缘无碎裂或冒火。

5电刷与换向器与集电环的表面接触良好,无跳动。

6电刷的刷辫无断裂,与刷架连接良好,无碰壳短路接地。

7电源电压的上下波动值应在额定电压的±5%,三相电压不平衡度不应大于5%

8轴承最高温度不超过:滑动轴承———75℃;滚动轴承———95℃

9允许最高风温为:入口风35℃;出口风55℃(温差20℃),风道应清洁、无水。

10冷却水温度不应超:入口水15℃,出口水35℃

网友A(2016-07-10):
写的挺好的   挺好的  值得收藏 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的挺好的   挺好的  值得收藏 学习

网友C:
值得学习,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