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SM0.1变量定义

楼主(2016-05-21):
在S7-200写好程序后,怎么在组态王画面中定义SM0.1,在view时使初始步置位。

网友A:
在组态王的 应用程序命令语句 中的 启动时 部分写入需要的命令就好了。

这里面的程序只在组态王运行开始的时候执行一次。

楼主:
大神有点看不明白,我在PLC梯形图中用SM0.1初始化程序,让初始步SM2.0置位,其它步复位。在组态王画面中画顺序功能图,怎么样在PLC运行时,用组态王切换到View时,SM0.1方框填充变色,为程序运行做好准备?谢谢。

楼主:
M2.0置位,PLC运行时,用组态王切换到View时,M2.0方框变成填充的颜色,为程序运行做好准备

网友B:
SM0.1 首次扫描周期时该位打开,一种用途是调用初始化子程序。只是一个脉冲在画面上最多就是一闪而过(有可能显示不出来,PLC的一个扫描周期时间太短),运行做好准备用其它可读写的M来表示,运行条件具备置位,根据你的实际应用情况确定何时复位

楼主:
谢谢啊,你说的我懂,估计我的问题没表达清楚,在PLC程序中,SM0.1使M2.0置位,组态中M2.0对应的矩形框被设置为变色(初始步被置位,为下一步运行做好准备),请问在组态王中怎么实现SM0.1的功能,我在PLC程序中用SM01驱动一个线圈M,同时在组态数据词典中定义该M变量,间接实现SM0.1使M2.0置位变色的功能也不行。求大神支招???谢谢。

网友C:
使用字,浮点数或整数,M0.2通一次记个数,输的不同填充比例设置不一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