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金属管流量计测量精度

楼主(2016-05-21):
第三代金属管浮子流量计,主测管采用一体式内外成型,无测量死角,压力损失小,磁性元件不受地磁场影响,指示器模块化安装,对介质的粘度、密度、温度、压力多级修正标定。相比传统的流量计,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服务量小的优点。为了保证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正常工作并达到要求的测量精度,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1、流体自下而上流过流量计,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必须垂直安装。且垂直度小于2°,水平安装时水平夹角小于2°,以便处理故障或吹洗时不影响生产;安装在工艺管线上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应加旁路。

        2、如果介质中含有铁磁性物质,应考虑在阀门和直管段之间加装磁过滤器。

        3、出口应有250mm直管段,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入口处应有5倍管径以上长度的直管段。以保证仪表测量精度。

        4、管道法兰、紧固件、密封垫与流量计法兰标准相同才能使仪表正常安装运行。

        5、当用于气体测量时,应保证管道压力不小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以使浮子稳定工作。如需采取隔热保护措施时,如果被测介质的温度高于220℃或流体温度过低易发生结晶时,应选用夹套型,以便进行冷却或保温。

        6、由于在不均匀压力的作用下,安装PTFE衬里的仪表时,PTFE会变形,所以法兰螺母均匀对称拧紧。

         7、工艺管线的法兰必须与流量计的法兰同轴并且相互平行,为了避免由于管道引起的流量计变形。适当增加管道支撑以避免管道振动和减小流量计的轴向负荷。

         8、该产品在装置正常运行后,不需要维护。故障多发生在装置刚刚运行时,由于管道吹洗不干净,而发生浮子被固体颗粒卡住现象,此时指示器的指针停在某一位置不动。这时首先应关闭流量计两边的阀门,拆下流量计,取出浮子进行清洗,(注:水平安装的流量计直接拆下上法兰,取出浮子进行清洗;安装时,垫好垫圈,螺杆要平衡拧紧)再重新装好。

        9、测量气体的仪表,在特定压力下校准的,如出口直接排放到大气,将会在浮子处产生气压降,并引起数据失真;如果是这样的工况条件,则应在仪表的出口安装一个调节阀。

       10、为了保证仪表的性能,仪表安装周围至少100mm处,不允许有铁磁性物质存在,由于仪表是通过磁耦合传递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