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路图的朋友进来帮解答一下,毕设求助

楼主(2016-05-21):
M4和M6这样的接线是什么意思呀?请各位大大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A:
双速电机,星型和三角形两种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速电机,星型和三角形两种接法。

是双星形-角形电机吗?

网友A:
电机接线盒里有说明。

楼主:
我这是毕业设计,嘿嘿,老师给的题目做的,我也没见到真东西。

引用 网友A:
电机接线盒里有说明。

网友B:
没看到图,我知道三速电机

网友C:
主要是几个接触器的结构

网友D:
星三角启动加正反转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双速电机,星型和三角形两种接法。

这不是双速电机,双速电机是九根线出来,这就是个星三角起动

网友F:
没有双速电机,立刀架进给电机和侧刀架进给电机都是Y慢进刀,△快速退刀

网友G:
星三角角形两种运行方式,快慢速电机主电路

网友H:
单纯的星三角降压启动呀 没有正反转控制吧

网友I:
这样的控制也不用变频器拖动,真是抠门呢

网友J:
星三角启动加反接制动吧

网友K:
是双速电动机接法。星接是高速。

网友L:
是双速电机   星三角一般不这么画   楼主应该给出控制电路图

网友M:
从楼主的图中可以看出M4和M6控制是一样的,图中接触器的编号看不清,我就按位置说吧,控制这两个电机的有5个接触器,最上面两个接触器是正反转控制,控制刀架进给方向,并且互锁;下面三个接触器中的右边两个同时闭合,电动机星形接法,左边一个闭合,电机三角形接法,并且与右边那两个接触器必须有互锁,

网友N:
引用 网友M:
从楼主的图中可以看出M4和M6控制是一样的,图中接触器...

网友O:
星三角气动。

网友P:
见识少,感觉16楼说的对

网友Q:
正反转,带星三角启动

网友R:
星三角启动。。。。。。。。。

网友S(2016-06-27):
双速电机🔺和Y接法

网友T:
是星三角降压启动电路,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防止大电流对电机的冲击,保护电机,一般用于电机功率大于7.5千瓦以上的电机,还有一说是15千瓦,个人倾向于15千瓦

网友U:
△/YY接法双速电动机,三相绕组共有6个出线头.这种电动机低速运行是三角形接法,如图a所示接线.电源从U、V、W接人,为了说明问题,我们称U、V、W为低速组.电动机高速转动时,是双星形接法,如图b所示,电源从U1、V1、W1接人,U、V、W并接在一起,我们称U1、V1、W1为高速组.

网友V:
没有控制电路不能准确的判断。

网友W:
这是个降压启动的电路,叫延边三角形降压启动。

网友X:
毕业设计感觉没多大意思,就是为了交差

网友Y:
星型-三角,两种运行方式

网友Z:
星型和三角形两种接法。

网友AA:
当初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学电力拖动也就是学启停,自保持,单按钮启停,星三角型降压启动,楼道灯控制,就这么点东西花一年时间教学

网友AB:
引用 网友G:
星三角角形两种运行方式,快慢速电机主电路

网友Z:
引用 网友V:
没有控制电路不能准确的判断。

网友AC(2016-08-04):
星三角,降压起动

没有控制电路,说不清楚。

网友AD:
星三角启动加正反转控制

网友AE:
楼主:

本人设计机电气图十年了:这张电路接线图见得较少

应该是 :星形启动加反接制动

网友AF:
就看看,我也不知道。。。。。

网友AG(2016-09-27):
星三角降压起动!!!!!!!!

网友AH:
看主回路应该是双速电机,我们工程上用很多,尤其是排风排烟机,平时低速排风,消防时高速排烟,高速工作时间不能太长,否则会烧毁电机。

低速时角接,高速时双星接

网友AI:
星三角启动,多个电机,不同作用!

网友AJ(2016-11-06):
毕业设计不及格。重做

网友AD(2016-12-06):
星三角启动,多个电机,不同作用

网友AK(2024-09-29):
星角正反转,但是原件触电和序号有画错的。

网友AL(2024-11-13):
别墅游泳池泳池公司来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