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 CP1H连不上计算机

楼主(2016-05-21):
欧姆龙plc CP1H 用USB转串口连计算机,为什么设备管理器没有显示。为什么之前能连上,突然就没有了,请教靠什么方法解决?通过重启电脑,重新对PLC上电都不行!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PLC的网络设置是否发生改变,如果PLC的网络设置正确,建议楼主更新一下USB转串口的电缆的驱动。如果问题还没有解决,检查一下串口模块是否出现问题,线缆与串口模块是否接触正常。

当然,CP1H是支持USB电缆的,普通的USB方口电缆就可以。建议楼主试一下。

网友B:
驱动问题或者电缆有问题!

网友C:
PLC的指示灯正常吗

网友D:
你电脑可能被360把驱动程序给隔离或当成木马了,编程用电脑不建议开启360.你把编程软件卸载了,重新安装一下,驱动程序自然就恢复了。

网友E(2016-10-06):
看一下驱动有安装了没?一般都是整体安装包里含有的!!

网友F:
用网线连 还是用的串口

网友G(2017-01-14):
看看串口号是否正确。从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