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Rslogix5000 Emulate V20运行出错

楼主(2016-05-21):
Rslogix5000 20版本下载后出现:

Downloading controller ''...

Verifying Controller...

Verifying routine 'MainRoutine' of program 'MainProgram'

Compiling all Routines...

Error: Controller not in correct mode.

Complete - 1 error(s), 0 warning(s)

仿真不能运行,是什么问题?

截图:

网友A:
控制器没有在正确模式。。。是不是你的控制器开关应该打在“RUN”上??现在好像打在“REM”上。

网友B:
打PR模式吧,下载的话,打RUN就没法下载了

网友C(2017-04-1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了,请教怎么办!

网友D(2021-06-05):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