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威纶通触摸屏和AD-DA模块做的分布式温度控制

楼主(2016-05-22):
现在温度数据已经检测到了,经数字格式转换能在屏上正确显示。下面如何编写一个界面,实现设置一个温度数值的上限和下限,通过与检测到的温度相比较,自动在不同的温度范围内实现不同的操作。使用的是威纶通触摸屏,eb8000编程

网友A:
做变量不就可以了吗你的上下限在屏内做变量 然后在程序内体现你的控制不就好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变量不就可以了吗你的上下限在屏内做变量 然后在程序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变量不就可以了吗你的上下限在屏内做变量 然后在程序内...

非常感谢!您能说的具体点吗?怎么在屏内对设定的上下限与检测到的数值相比较呢?

网友C:
在PLC的程序里做,然后触摸屏关联相应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PLC的程序里做,然后触摸屏关联相应的地址

我没有使用到PLC,只用到了触摸屏,AD-DA模块,和PT100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在PLC的程序里做,然后触摸...

是用宏指令写得?还没有试过这种方法,可以一起交流下。你可以在屏上做两个数值输入按钮两个值与读到的值作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阿军...

我也没用过宏指令,所以不怎么会,正在学习阶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NAN040...

宏指令,也没怎么接触过,可否发出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阿军...

正在网上找资料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NAN040...

对于宏指令的资料不多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编一个定时的宏程序,宏程序中每次首先读取当前温度值和上下限设定值,然后做比较,如果有问题就往某个寄存器里写值。需要用到GetData和SetData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编一个定时的宏程序,宏程序中每次首先读取...

嗯呢!非常感谢!根据你说的那样弄好了,太感谢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问题解决了吗?编一个定时的宏程序,宏程序中每次首先读取... 内容的回复!嗯呢!非常感谢!根据你说的那样弄好了,太感谢了

不客气,宏指令编程看似难,其实很简单。

网友E(2019-01-20):
努力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