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怎么打不开呀

楼主(2016-05-22):
下载的一个PLC程序安装完软件后打不开怎么回事 PLC是施耐德的 是不是有加密呀

网友A:
问题:你的软件对不对?

施耐德好几个系列呢

网友B:
施 耐 德 的 没 玩 过 呀

网友C:
程序版本不兼容吧,很正常的。之前见过有威纶通的屏幕和软件需要对应的版本才可以打得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版本不兼容吧,很正常的。之前见过有威纶通的屏幕和软件需要对应的版本才可以打得开

施耐德编程软件最高版本的是7.0吧

网友D:
软件版本要和程序对应。

网友E:
施耐德plc好用但我不会

网友F:
同系列高版本的应该能打开低版本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