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下载不了是什么回事

楼主(2016-05-22):
各位大哥,请指教。小弟用威纶触摸屏MT6070iH,用EB8000编程软件V4.65.17下载以后,

显示以下图片是什么回事?

网友A:
大概提示你重新编译之后在下载 观察一下编译是否完全通过

楼主:
硬件版本太低MT6070iH,编程软件的版本不对,太高了!!!用低版本的就解决了

网友B:
版本不对,找个合适的

网友C(2016-08-19):
专业代理威纶通,原装正品假一罚十

都是傲娇的品牌只卖呆萌的价格,详情咨询qq 203857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