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伺服原点问题

楼主(2016-05-22):
用三菱伺服搜到原点后,当伺服位置随意停在伺服正转原点位置右边时断电,然后再启动机台重新搜索原点;发现搜索到的原点位置是断电前伺服随意停在的位置,而不是真正的原点位置;这是为什么?希望有经验的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是不是绝对值编码器呀,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嘻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绝对值编码器呀,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嘻嘻

如果是,那如何解决啊!

网友B:
程序是怎么写的呢?可以监控下程序,看下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C:
我也是初学者不是很懂,三菱PLC只有FX3u才有原点搜索功能,PLC重新上电才需要原点回归指令;对于与三菱伺服驱动器MR-H,MR-J2,MR-J3相连的,只需用绝对位置读取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D:
用zrn指令只能单方向找原点,用dszr指令吧,可以随便找不会错的

网友E:
学习一下。。DSZR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