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600变频器 使用电位器控制,频率最高知道36Hz

楼主(2016-05-22):
如标题,使用电位器控制,频率只能到36hz,但此时使用面板控制可以达到50hz,怎样能只使用电位器将频率调到50hz?

另外,变频器断电后再上电,其频率从零开始增长,怎样设置使其能够从上次断电时的频率开始增长?

急求,希望大神能够解答。

网友A:
电位器调不上去,是不是你设置的上下限没有对照好;

看下参数设定页面,找到增益和偏置之类的设定;

变频器断电再上电想从停止频率开始运转,这个也太可能,除非是瞬间停电再得电

网友B:
看一下最高频率和上限频率,

不从零启动可以设定启动频率

网友C:
检查频率给定上限,频率最大值等,在看看端子上是不是有其他线路影响给定

网友D:
1、使用电位器控制,频率只能到36hz,但此时使用面板控制可以达到50hz--请检查一下外部电位器是否接触不好,造成了调大最大,实际上没有到最大。

2、变频器具备瞬时停电功能,可以设置,瞬时掉电维持原有速度,但是时间超过不能设置

网友E:
也有可能是变频器里面直接设置了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