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台加工中心配上下料机械手R-2000IA怎么与PLC通信?

楼主(2016-05-23):
2台加工中心配上下料一个机械手R-2000IA怎么与PLC通信?用PLC选产品型号,自动上下料.自动启动?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来说用IO交互信号就可以,如果确实要用通讯的话,FANUC机器人是可以加配总线模块的,比如加个PROFIBUS模块,然后跟西门子PLC进行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