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重新下载PLC程序后保存HMI上的参数

楼主(2016-05-23):
如果在重新下载PLC程序后保存HMI上的参数?我每次下载都将HMI很多参数清零了,又要重新输入好麻烦

网友A:
现在很多触摸屏都带掉电存储区,可以把数据保存在触摸屏里,下载完PLC程序后在触摸屏上恢复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触摸屏都带掉电存储区,可以把数据保存在触摸屏里...

保存在触摸屏上,假如我更新触摸屏程序那参数也会清零吧?

网友A: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款触摸屏,我们用台达BOP系列的屏下载画面后保存的数据是不会丢失的。另外如果你的参数变化不大,可以在触摸屏或者PLC里做一个手动恢复数据的程序。就是把各个参数的值都给个默认值,重新下载画面或PLC程序后恢复默认值,然后只要把有变化的参数值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使用的是哪款触摸屏,我们用台达BOP系列的屏下...

对哦,今天学到了东西,谢谢你

网友A:
不客气。现在触摸屏的功能都比较强大,PLC程序中的一些数据保存和恢复操作可以通过脚本编程的方式在触摸屏上做,减少PLC的运行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