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触摸屏直接处理模拟量信号

楼主(2016-05-23):
现在有两个外部输入传感器,一个是温度传感器,一个是流通传感器(水流量通量),这两个传感器可以是电压输出型,也可以是电流输出型,现在打算不用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请问:1.可以只用触摸屏去对两个信号做处理,然后显示实时数值吗。有没有一种显示屏(模拟量信号处理带显示功能)

2.如果第一个方法行不通的话,那么我加一个模拟量信号处理模块,然后通过此模块与触摸屏进行RS485通信,将信号传入到触摸屏进行数值显示(注:此信号处理模块也不是plc)。不知道此方法行得通否?

3.若这两种方法都行不通(本人是工控方面的新手,因此项目较小,领导不倾向用plc,但还是需要去做两个模拟量信号的数值显示)在此想求助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方法或者建议,帮帮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
小弟先顶起!望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数据采集卡,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类型的产品,可以将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转换为数字量信号,然后通过485和触摸屏进行通讯,一般的采集卡都支持ModbusRTU协议,价格应该不贵,估计可以控制在500以内。

网友B:
第二种方法应该可以达到要求,只是没做过,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数据采集卡,现在市面上有很多这样类型...

谢谢!我去查一下数据采集卡的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种方法应该可以达到要求,只是没做过,可以试一下!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该加一个什么样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不知道有没有触摸屏自带模拟量模块的?

楼主:
各位大神,有没有哪家触摸屏自带模拟量输入模块,可以对模拟量输入信号进行数据采集、分析处理然后显示出来,有的话请告诉小弟,谢谢!

楼主:
没有人了吗?帮帮忙呀各位

网友C:
可以考虑选用带通讯口的智能仪表。

网友C:
没有带模拟量通道的触摸屏,本人干这行18年,从未见过这样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带模拟量通道的触摸屏,本人干这行18年,从未见过这...

哦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选用带通讯口的智能仪表。

请问通讯口的只能仪表 还要其他元件吗?

网友C:
智能仪表比较常用的功能之一就是用来显示模拟信号值,如果你传感器出来的就是标准的4-20mA或者0-10V(5V)的模拟信号,那么就不需要其他元器件了,直接接在仪表上就可以。不过带通讯口的智能仪表也不便宜,也要几百块钱吧。你可以到淘宝里搜搜看。

楼主:
好的,谢谢大神!!!那么你们经常用到的都是什么型号的或者说是哪家品牌的?

网友C:
我们以前用过的智能仪表品牌有:虹润、昌辉。现在肯定又出来不少新品牌。可以就在工控论坛里的显示仪表论坛里看看现在有哪些品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带模拟量通道的触摸屏,本人干这行18年,从未见过这...

现在有很多国产的PLC+HMI的一体机,针对一些小型机器上面用,楼主也可以考虑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有带模拟量通道的触摸屏,...

一体机一般不带模拟量接口,而且不能扩展IO.

网友E:
可以买个一体机,PLC和HMI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买个一体机,PLC和HMI一体的

请问大神,哪里有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可以买个...

目前我知道信捷有一种,型号XP18的一体机,带一路485。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王者之师...

3Q,目前这个项目大概选型已经完成,使用的是智能仪表加模拟量输出的传感器。多亏有给大神帮忙!不过你说的这个一体机还是值得去看下的,多了解才能进步嘛!

网友G:
一般都是先转换成数字量吧   我也是新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