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流量脉冲这么搞

楼主(2016-05-23):
现在用海为的plc,型号是HW-S20ZA024R,连接脉冲式的涡轮流量计,输入端口是X0,读取脉冲

这个是读取脉冲的程序,结果是每次读取的脉冲数,经过划算得出来的流量和实际流量偏差很大。

(流量计带表头的不要问我实际流量这么出来的)

请问大神,是我的程序出错了,还是这个要加模块的。海为的这款PLC的x0端口是可以读取脉冲的

网友A:
高速脉冲的话,要用高速计数器HHSC指令

楼主:
告诉脉冲这么用啊,按说明上面做搞不懂啊

网友B:
楼主,不知道你的流量计发出的脉冲频率多大。如果快的话,可以考虑用高速计数。慢的话比如几十到一百赫兹左右的,我都是用中断来做。

比如我用X0的上升沿中断计数,先在软件的上升沿勾选,如下图:

主程序里绑定下X0上升沿中断I17

再建立一个中断程序,实现的功能就是来一个脉冲,就执行一次中断,也就是对V70的值自加1,也就是楼主要的脉冲数了。

以上,纯属交流,楼主可以试试,随时讨论哇!

楼主:
已经解决了,,不是脉冲过快的原因,是流量计的类型不一样,计算的公式也不一样的,这样的结果造成了数据的偏差很大,现在把公式找对,出来的数据就对了,脉冲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