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PLC几个特M问题

楼主(2016-05-23):
d1332,剩余脉冲,在模拟中没反应

m1334,暂停脉冲输出怎么用

m1347,脉冲结束后复位是什么意思,是复位当前脉冲值的意思吗,没反应

m1078,输出立即停止标志与m1347立即关闭y10脉冲输出激活旗标这两个事什么意思,标志与旗标是什么意思啊

请知道的师傅说下这几个特M特D用法,刚注册不久,确实没分

网友A:
有些特殊功能是无法模拟的,一般都是模拟一些基本的指令功能

网友B:
脉冲指令是无法模拟的,还有通讯指令。要知道模拟不是万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特殊功能是无法模拟的,一般都是模拟一些基本的指令功能

谢谢,请问剩余脉冲d1332怎么用的,还有m1078与m1334有什么区别,一个是暂停脉冲输出标志,一个是暂停脉冲输出旗标,这个标志与旗标是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脉冲指令是无法模拟的,还有通讯指令。要知道模拟不是万能的

谢谢,请问剩余脉冲d1332怎么用的,还有m1078与m1334有什么区别,一个是暂停脉冲输出标志,一个是暂停脉冲输出旗标,这个标志与旗标是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