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Pro能否读取某功能元件的标签文字并写入字元元件中?

楼主(2016-05-23):
RT,想把数字“1”读取并输入到另外一个字元元件中。求各位帮助。怎么用宏指令写出来?

网友:
1、这个没办法用宏写出来,宏也需要地址才可以呀,标签又没有地址宏也没地方去读。

2、除非你的元件上不是用标签,直接用字元显示现场出来的,可以将它传出去。

楼主:
好的,谢谢。已经解决了。

对:   1、这个没办法用宏写出来,宏也需要地址才可以呀,标签又... 内容的回复!

网友A(2017-05-31):
能问下你是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