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to高速输出问题

楼主(2016-05-23):
想用PTO控制步进电机调速,为什么SMW70(PWM脉冲宽度值)和SMD72(PTO脉冲计数值)都能转,资料上用的的SMW70,可是70不是脉宽吗,这俩我只知道字面意思,但是具体代表什么意思啊,就是改变这两个量大小具体什么影响,比如SMD72脉冲数是加速所需的脉冲数还是所有的脉冲数,是从启动到最高速度的脉冲数量还是到达最高速度后输出的脉冲数量?我想调速的话改变周期我知道怎么改,脉冲数怎么改变。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周期用毫秒(16#8D)的话加减速就可以,用微秒(16#85)的话,要么变速有特别大的延时,要么无法变速

网友A:
看看资料研究研究,看看资料研究研究看看资料研究研究看看资料研究研究

网友B:
不是smd72吗????

网友C:
字和双字关系 SMW70 是SMD72低字

网友D:
你这是同时使用了PTO和PWM两种,你使用PTO调速的话把PTO的周期变小就可以了,SMD72是指你发多少脉冲,电机要转多少圈。pwm调脉宽是为了调节转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