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9940硬体异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05-23):
我们我们公司有一块GALIL DMC-9940的板卡,现在只要点击运行程序就会弹出系统硬体错误,还有GALIL DMC-9940插在电脑上刚开始电脑能正常启动,当运行一段时间后电脑重启后电脑无法正常启动,拔下板卡后电脑能正常启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从您的描述,我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有怀疑的地方,比如电脑的内部电源被DMC-9940影响了,或者是通过DMC-9940被影响了。但是需要向您核对一些细节:

“现在只要点击运行程序就会弹出系统硬体错误,”

是运行什么程序时弹出?还是点击“运行”时弹出?弹出的具体是什么信息?这个弹出的信息是被运行的软件弹出的,还是操作系统弹出的?

“当运行一段时间后电脑重启后电脑无法正常启动”

是运行一段时间后,电脑就自动重启了,还是运行一段时间后,您要重启电脑?这个时候,DMC-9940上的100芯接头是否连接着,是否可以从外面用万用表检查DMC-9940的5V、12V、-12V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您的描述,我不能确定是什么原因,有怀疑的地方,比如电...

 刘工:您好!1、运行控制软件时会弹出系统硬件错误#0001。

2、运行一段时间后人为重启电脑,DMC-9940上的100芯接头正常连接着;我们也尝试断开DMC-9940上的100芯接头,但是电脑还是无法重启。昨天在厂内找到同一型号的DMC-9940板卡(内部程序不同),开机后运行控制软件出现紧急停止的对话框(内容显示为乱码)。

网友A:
“1、运行控制软件时会弹出系统硬件错误#0001。”

不了解您的控制软件,所以,这个“硬件错误#001”也解读不出更多的内容

“我们也尝试断开DMC-9940上的100芯接头,但是电脑还是无法重启。”

这个接头最好还是在断电后再拔/插,因为接头内的引脚很密,在拔插的时候很容易造成相邻引脚短路。另外,不是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DMC-9940上输出的5V、12V、-12V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昨天在厂内找到同一型号的DMC-9940板卡(内部程序不同),开机后运行控制软件出现紧急停止的对话框(内容显示为乱码)。”

不了解您的控制软件,如果软件本身依赖于卡内的程序,而又没有检查、保护的动作,那么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奇怪。

从您描述的情况来看,dmc-9940有问题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您有没有可能用GALIL的官方调试软件(比如SmartTerminal)尝试下控制卡是否还可以连接,有没有可能读出里面的程序、数据(如果读不出来,那么换了新的卡也无法工作的)。如果不行,大概就只能找您的供应商了,他们应该知道里面有些什么程序或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运行控制软件时会弹出系统硬件错误#0001。”不...

 刘工:您好!1、我们使用的软件是FH-168A.exe。

2、我们使用过SmartTerminal软件测试时,出现无法检测到板卡报警;而另一块好的板卡则能正常读取内部程序。

3、运行控制软件时时依赖内部程序。

网友A:
"我们使用过SmartTerminal软件测试时,出现无法检测到板卡报警;"

有这个情况,应该就是DMC-9940故障了,唯一可以侥幸的是换个PCI插槽试试,您找您的供应商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