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采用Modbus通信方式读取温度变送器测量值

楼主(2016-05-23):
海为PLC型号:C32S2T

温度变送器型号:昌晖仪表-SWP-LCD-MD806-80-23-N(MODBUS)

一、实验内容:实现基于Modbus网络,实现PLC对温度变送器内数据的读取。

二、温度变送器通信参数表

三、海为PLC的所有通讯端口默认的通讯格式是:波特率19200/数据位8/无校验/停止位2/RTU,即19200,8,N,2 RTU。

四、温度变送器通信地址设定

五、通信接线(RS-485)

六、PLC程序

七、实时温度曲线监控

八、元件状态表及温度变送器示数对比

九、实例照片

十、参考文献

        1.海为PLC手册

        2.温度变送器手册

    注:帖中清晰图片及程序文件请见附件。

工控流氓!

网友(2016-06-26):
请参考下我的贴子,是不是异曲同工,也达到相同的目的?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6/676934_1.shtml

网友A:
附件在哪里呢,回复之后可以看到

网友A:
程序里面为什么要用高低字节交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面为什么要用高低字节交换呢?

 因为我用到的变送器数据采集回来的数据是颠倒的,所以要用到一下高低字节变换。

例如实际应该是1234,而我采集回来的是3412。

网友B:
海为东西真好,一定买

网友C:
正好在写一个与变频器的通讯,参考一下;

网友C:
看了一下程序有点不清楚请教,V10是实际温度,那V11是什么值?

网友D:
谢谢,正好想用学习了,

网友E:
看不清图片怎么回事  想知道高低位怎么处理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不清图片怎么回事  想知道高低位怎么处理的

用XCH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G:
海为东西真好,一定用

网友H: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I(2016-08-28):
不错,学习一下,看看这个效果如何

楼主(2016-05-23):
海为PLC型号:C32S2T

温度变送器型号:昌晖仪表-SWP-LCD-MD806-80-23-N(MODBUS)

一、实验内容:实现基于Modbus网络,实现PLC对温度变送器内数据的读取。

二、温度变送器通信参数表

三、海为PLC的所有通讯端口默认的通讯格式是:波特率19200/数据位8/无校验/停止位2/RTU,即19200,8,N,2 RTU。

四、温度变送器通信地址设定

五、通信接线(RS-485)

六、PLC程序

七、实时温度曲线监控

八、元件状态表及温度变送器示数对比

九、实例照片

十、参考文献

        1.海为PLC手册

        2.温度变送器手册

    注:帖中清晰图片及程序文件请见附件。

网友J(2016-09-13):
看一看,学习一下。。。。。

网友K(2016-10-31):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顶顶

网友L:
xx谢谢前辈、学学习者

网友L:
图刚、天天学学习者

需要

网友M(2018-01-08):
和宇电的温度模块程序相近

网友N(2018-04-11):
大力支持了,感谢你的分享了。

网友N:
正好在写一个与变频器的通讯,好

网友O(2019-04-12):
海为的485那是相当好!比起台达垃圾货强很多

网友(2023-01-03):
很棒的教程

网友P(2023-02-03):
引用 网友C:
看了一下程序有点不清楚请教,V10是实际温度,那V11是什么值?...



浮点数32位2个字

网友C(2023-03-07):
感觉现在做通讯越来越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