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屏历史采样触发设置

楼主(2016-05-23):
各位师兄们好!!我想请教一下,B屏触发源分为PLC以及屏幕自带的TIMER。我想知道的是,触发源设为PLC的话,可以通过命令区的取样旗标,来控制历史取样的启停。那么设为TIMER的情况下,怎么来控制历史取样的启停?  ps:好像用命令区的旗标无法控制采样的启停,只要一开机就自动采样了。

网友A:
是的,不过清除旗标还是可以起作用,但不能控制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过清除旗标还是可以起作用,但不能控制启停。

是的,清除是有用的。那我原来只有一个b屏和一个dtc温控器,为了采样时间可设定,还要再买一个ec或者es系列plc来当触发器(timer)使用。是这样的么。师兄。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是的,不过清除旗标还是可以起作用,但不能控制启停。     内容的回复:是的,清除是有用的。那我原来只有一个b屏和一个dtc温控器,为了采样时间可设定,还要再买一个ec或者es系列plc来当触发器(timer)使用。是这样的么。师兄。

有没有其他不用plc的方法来控制启停呢。

网友A:
不用,PLC触发只是个说法,换成位元触发可能更好,你只要把系统控制区设成人机内部地址就可以了,不用加PL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PLC触发只是个说法,换成位元触发可能更好,你只要把系统控制区设成人机内部地址就可以了,不用加PLC的。

回复内容:对:公孙小天 不用,PLC触发只是个说法,换成位元触发可能更好,你只要把系统控制区设成人机内部地址就可以了,不用加PLC的。     内容的回复:<hr>师兄,我试过了,命令区用的$3做旗标,在触发源为timer的状态下。用交替型按钮($3.0),还是用宏给$3=1。好像都没法让自动采样停止。是不是我哪里设错了?

网友A:
用TIMER就停不了了,只能设定间隔周期。你试下看下面的做法,假设设定的历史采样寄存器是$3:

1、在画面上设一个交替型按钮$100.0,这个按钮来决定什么时候要采什么时候要停;

2、缓存区触发源设为PLC;

3、在CLOCK宏中写宏指令:

    IF $100.0==ON

    Biton $3.0

    delay 间隔时间

    Bitoff $3.0

    else

    bitoff $3.0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IMER就停不了了,只能设定间隔周期。你试下看下面的做法,假设设定的历史采样寄存器是$3: 1、在画面上设一个交替型按钮$100.0,这个按钮来决定什么时候要采什么时候要停;2、缓存区触发源设为PLC;3、在CLOCK宏中写宏指令:    IF $100.0==ON    Biton $3.0    delay 间隔时间    Bitoff $3.0    else    bitoff $3.0    end

好的,谢谢师兄,我模拟试试看。

楼主:
师兄,采样启停控制实现了。谢谢啊。通过delay 的间隔时间来控制采样时间也是可以。就是采样时间的间隔时间有点偏差,比如设定dealy 3秒。偶尔会有2秒就采样一次的数据。呵呵。万分感谢了

网友A:
大致思路就是这样,可能是因为CLOCK宏本身执行也有时间间隔的缘故,可以再想想有无其他的办法,但说实话最好还是用PLC来做定时比较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致思路就是这样,可能是因为CLOCK宏本身执行也有时间间隔的缘故,可以再想想有无其他的办法,但说实话最好还是用PLC来做定时比较准。

是的,宏里的delay执行后 人机的所有动作都暂停,包括clock宏。我搜教学视频时。发现其他厂家的人机可以在timer采样时用命令区旗标控制启停。希望台达改进啊。总之还是要谢谢师兄了。